直流调速
本人在使用ABB直流电机调速器DCS402-25时遇到如下问题:

楼主(2005-09-26):
本人在使用直流电机调速器DCS402-25时遇到如下问题: 直流调速器主电路(380V)接触器吸合后,还没有调节转速时(即转速是0或1rpm),直流电机“嗡嗡”作响,另外此时超声波传感器(4~20mA信号)输入PLC时干扰很大,不知如何解决?请众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嗡嗡”作响是零飘的原因,正常现象。跟加不加给定没有关系。干扰的问题是不是加上屏蔽线好些

楼主:
qghmz:谢谢你的留言。你说是正常现象,但是用户以前用的国产直流调速器就没有“嗡嗡”的响声。我现在应该怎么解决呢?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在加给定之前,不要解除封锁,也就是启动信号就可以的,先合闸,后解封,再给定,

楼主:
3楼的朋友:我并不是用超声波传感器的信号控制直流调速器。正相反电机一响超声波传感器就受到干扰。

网友B(2005-10-27):
电机嗡嗡作响跟超声波传感器无关,超声波传感器得干扰则肯定是直流电机的干扰。在超声波传感器的屏蔽线上在单套一根铁管,尽量远离电机的动力线。电机嗡嗡作响,重做一遍优化如何?

网友C:
应该是屏蔽问题

网友D:
你那有没有零逻辑,就是设置0-10转左右认为是转速为零!!!还有你的转速反馈是不是电压反馈,改为码盘反馈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