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讨论:ASTAT10的电阻切换问题

楼主(2005-09-26):
大功率定子调压系统的二次切电阻接触器在下降回零时,接点拉弧很严重,接触器易损坏。这是由于接触器选型问题还是参数调整不当导致的,还是由于别的问题?

网友A:
接触器选择可以再稍大一些,不过可以使用专用的无触点继电器来替代。

楼主:
很多应用都有这个问题,容量放得很大也不行。可能是加速切换点的问题,不是在电流最小时切换,而在电压和电流较大时切换了。是不是要用快速线圈的接触器。切换时间会快些。

网友B(2006-10-31):
调整和接触器都有关

网友B:
用西门子接触器

网友C:
调整不当造成接触器频繁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