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

楼主(2005-09-26):
我的西门子440 4KW 为什么一运行就报F0022。帮帮忙

网友A:
检查 I / O 板 。必须完全插入,看看有无松动

网友B:
参数没设好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运行是输出上半桥没直流电压下半桥都要一样的电压。在我几次测量驱动电压后就一运行就报F0022。晕。我把模块拆下来,发现触发极有一组有阻值了,是不是IGBT坏了。拆了IGBT 电源板加直流电不能显示。 烦~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变频器出现过好几次F0022,原先也以为是IGBT坏了,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好了,不出现报警了。建议你还是检查 I / O 板 ,必须完全插入,看看有无松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换了IGBT 就好了~是IGBT的触发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