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编程问题

楼主(2005-09-26):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开发,请大家指教。现在的情况是:我使用研华工控机,工控机内部com2设置为rs485口,还有adam-4020模块接到这个485接口上,他们之间完全是485接口连接,不存在232/485问题,我想要编写通讯程序,请问这个通讯程序与用232接口的通讯程序有什么不同?232的通讯程序如果不加修改是否可以直接在这个系统上运行?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直接拿过来用。485和232只是物理层的区别,跟应用层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B(2005-10-26):
两线式 RS-485 采用半双工通信, RS-232 可以全双工通信.

网友C:
请问 SDA SDB RDA RDB 与485+ 485- R+ R- 如何连接.接电源与不接的区别.

网友B:
A 是-, B 是+; +接+, -接-.
SD 可能是 Send Driver, RD 可能是 Receive Driver.
若 R+/- 是 Receiver, 则 485+/- 可能是 Sender.
全双工通信时, Sender 要接对方的 Receiver, 对方的 Sender 则接这一端的 Receiver.

SDA == R-
SDB == R+
RDA == 485-
RDB == 485+
以上属推测, 请查阅相关厂家的手册作确认.

网友D(2011-05-05):
谁有富士变频485通信说明书 啊

网友E:
可以直接用的,Rs485程序是应用层协议,而232和485接口是物理层定义的,所以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