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之间通信问题,

楼主(2005-09-26):
我用一台es的plc想读取另一台es plc的内容,但不知如何做。 请各位大虾指教,先谢了!!!

网友A:
将一个设为1号站,另外一个设为2号站。然后用modrd读另外一台的就行了。

楼主:
这个我作了,modrd k1 d30 k1 但没读出头一台的d30的值啊.

网友B:
很好啊.我现在也在试呀.可就是没搞出来,有程序示例最好了,还有两台之间连线怎么连啊.谢谢了

网友C:
D0 对应地址H1000,D1对应H1001依次类推...假设一个设为1号站,另外一个设为2号站,则1号站PLC读取2号站PLC的D0开始的6笔数据用指令MODRD K2 H1000 k6,读回来的数据放在1号站的D1050~D1055中, *D1120=COM2通讯协议,D1121=站号

网友D:
不错这样应该是可以的!!这种地址,好像有个什么对照表,大家可以查一下。

楼主:
作出来了,谢谢! 但是只是在默认协议或者几个协议下成功.不知为什么有的协议不行?

网友E:
EH 系列的话可以用PLC LINK 来做,也很方便,不用考虑时序的问题

网友F(2005-11-02):
怎么接线?用内建的485口可以吗?

网友C:
对,用内建的RS485通讯口连线。[/b]

网友G:
各位师傅那旋转指令有什么作用啊 !我想不明白

网友F:
TO yangyafeng、大头菜 :
   EH 系列使用PLC LINK 的时候用内建的RS485口可以吗?是否需要加装485BD卡才可以使用?

网友H:
用内建的RS485口可以,不需要加装485BD卡

网友I(2006-04-06):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qq330340511

网友J(2006-12-07):
你好,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請給我臺達DVP-14ES PLC與PC的編程電纜接線圖

wylsunston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