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助!!!

楼主(2005-09-26):
我厂2台 1.4KW 电容式水泵电机,加电后启动无异常,但在十几分钟后出现温升过高,手摸电机外壳有烫手的感觉。怀疑是轴承问题,但更换后无任何效果。调换启动、工作绕组后温升更高。小弟无法查清什么原因,请各位赐教!!谢谢 (该电机为三引线,接250V、18UF电容一只,电容确无问题。与其它工作正常的电机相测,各绕组电阻值完全一样,线圈拆开无受潮,烧灼现象,电机产地为韩国,各参数不详)

网友A:
需要在运行时,进行测试方可判断,可以在运行时,测一下电压,电流,温度,比较看看是否有不符合电机铭牌参数的地方。

网友B:
用电桥测一下阻值,是不是有匝间短路?

网友C:
电机无故障.是电源的问题.单相异步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最怕电压低.用自藕变压器调到250V试一下.应该是60HZ. 50HZ转速达不到.散热风扇更换一下.

楼主:
该电机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C:
空载试一下.如果不发热.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还发热.再查别的原因.

网友D:
看看负载轻重,

网友E:
请问你是怎么接线的啊把接线图传过来或发到我的邮箱中:mwq12350@sina.com这与温度有很大的关系,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要尽快啊,过一段时间我就上不了网了

网友F:
是否有可能超载运行呢

网友G(2005-11-10):
各绕组电阻值完全一样...?一般都是启动绕组电阻值会比运行绕组的大...转向...运行时测下电流...看看水叶是否松动...还有一点就是电容是不是原配的呢?容量过大过小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H:
用了多久了

网友I:
超载运行,不然就是电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J:
空载时电机正常吗?

网友K:
看看你的机械负荷是否有问题?

网友L:
应该是电容值取得不合适,可能是过小,请说说电机的额定电流和极数,可以推算电容值。

网友M:
空载试一下

网友N:
水泵处于低扬程和大流量的过负载工况...

网友O:
请告之电机额定电压与额定频率。如果是额定电压220v、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接在我国工频电压即220v、50HZ的电源上,肯定是要发热的,空载时就会发热。

网友H:
还没解决? 换台电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