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升问题求助!!!

楼主(2005-09-26):
我厂2台 1.4KW电容式水泵电机,加电后启动无异常,但在十几分钟后出现温升过高,手摸电机外壳有烫手的感觉。开始是怀疑轴承问题,但更换后无任何效果。(同时检查其绕组无受潮、烧灼现象,与其它正常电机相测,其阻值完全一样。)后对调其启动、工作绕组,温升更高。(该电机为韩国产,三引线,接一250V/18UF电容,轴承两侧有散热孔,无强制风扇),小弟无法查出原因,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检查一下电路问题

网友B:
韩国产:频率多少?电流有超过额定吗?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电压正常。 电机已经用了多年了,标牌看不清了,电容频率是60HZ,3.97A 50HZ 3.01A。电流应该不超额定值。因为热保护器不跳动。

网友B:
电机是在国内用了很多年了,还是在韩国用了很多年,刚移到国内使用的?50HZ 3.01A也是电容的频率之一吧而不是电机的参数?

楼主:
电机是新的,在国内用了二年多,50HZ 3.01A是电容上的

网友C:
启动是否正常,检查启动电容是否漏电 有风扇吗? 接线松动吗? 电容无异常的话,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了,虽然阻值一样

网友D:
电机过力了吧?

网友E:
电机是100V的吧,从电容上看像,不知道你接的是多少,如果100V的电机接入220V的电路当中,很快就会很烫的

网友F:
阳光好东东说的有道理,电容标定最高工作电压

网友G:
电压等级?

网友H:
阳光好东东说的有道理,我们公司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I:
阳光好东东说的有道理,否则电容选择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