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26):
ABBACS510-01 75KW变频器恒压控指自动依靠压力自调节,手动采用电位器调节,请问应采用那种宏控制,控制端子10-18都接那几个,怎么接 PNP接法 11-12短接 为什么有个手动的启动停止 还有个PID的启动停止

网友A:
ABB变频器中预存了几个应用宏,可以自由选则,如果要实现上述功能,可以选择PID控制宏,手册上有PID控制宏的端子接线,控制方法,可以参考。 如果没有手册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下载。

楼主:
国庆快乐明天放假可以好好歇歇了

楼主(2006-02-06):
新年快乐,今天下了2006年的第一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