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以太网的测量方案

楼主(2005-09-26):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基于以太网的监测网络。 由于厂家提供的测量设备输出为RS485脉冲信号方式的,或者输出为4 to 20毫安脉冲信号的。我只是知道通过以太网可以实现,但是根本不知道使用以太网除了灵活性以外,还有那些优点、缺点。以及通过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来降低以太网的不足。 我们打算采用的网络结构包含两层:1、探测器--to--接口转换器--to--以太网--to--计算机。计算机要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备份等功能。远程的计算机可以访问这些数据。 (问题: 1、远程的计算机除了可以通过服务器访问数据外,可不可以实现直接访问终端设备,从而获取数据 2、那些转换模块抗电磁干扰?那些模块适用于户外工作?那种模块性能比较稳定) 网络结构还有一条并行的线;2、探测器--to--报警单元--to--PLC。这条线用于实时控制。(问题: 现在是否有这样的模块:可以采集探测器出来的脉冲信号,然后和设定的值比较,当大于设定的值,就给PLC一路开关触发信号)。 望各位指点!

网友A:
建议使用STC-511,实现通过工业以太网的监控。 STC-511本身带了16路DI或脉冲计数、8路DO、8路AI(0-20MA)、2路AO、2路脉冲输出,同时可以通过两个485接口,每个485挂几十个MODBUS485设备。 已经多套应用于西气东西等国家重点工程。 QQ:10815405 MSN:xiahj@163.com

网友B:
1)部分串口到以太网的转换模块支持多点同时访问,支持远程的计算机除了可以通过服务器访问数据外,可以实现直接访问终端设备,从而获取数据 模块的推荐我想现在市面上较多,选用大厂家的就可以。 您说的“可以采集探测器出来的脉冲信号,然后和设定的值比较,当大于设定的值,就给PLC一路开关触发信号”可以直接输入到plc中对脉冲信号进行处理。这样的模块也有,就是一个类似脉冲流量的累计仪表。

网友C:
www.EthernetIO.com 看看就知道了 www.opto22.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