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简单问题不要笑

楼主(2005-09-26):
贝加莱的编程主要应用标准 C,但我所做的是把原有的程序(西门子的梯形图) 转嫁到贝加莱上.但当用到MOVE功能块时发现没有时使能端~~我该怎么办~ 第一次用不要见怪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梯形图,如果是你用ADD,在一个输入端输入0,另一个输入端输常数或变量,左边输入需要赋值的变量。 如果是结构文本,就用A := B即可

楼主:
谢谢,这段时间没时间上网,没有回你的信息,请原谅~ 我用的是梯形图,想让其条件满足时传送用ADD同样没有 “使能端“,无法实现条件传送啊~~

网友B:
可以使用OPERATOR库中的SEL函数块。其中,在G端填入使能变量enable,在IN0端填入输出变量output,在IN1端填入输入变量input,在输出端填入输出变量output。

楼主:
谢谢~~我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