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帮忙啦!

楼主(2005-09-26):
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原理是不一样的。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电路是由开关管(调整管)、变换器、取样电路、比较放大电路、基准电源和激励器组成的控制环路及保护电路组成,通过取样比较的控制环路来检测输出电压的变化,并以此控制调整元件进行调整,进而稳定输出电压。 线性直流电源:线性电源模块由1支集成调节器件加上输入、输出端的电容所组成。集成调节器是它的核心,线性电源模块发热量大,工作效率低,逐步要被开关电源代替。

楼主:
明白了,谢谢老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