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教、台达变频器怎么了?

楼主(2005-09-26):
VFD-A 11KW 整流模块经常击穿可控硅。不到一年时间已坏十几台了。

网友:
那可就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楼主:
电源的问题? 我加了电阻电容吸收、压敏电阻,还是不能行1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是接触器上电的话建议你看一下,有时触点接触不好拉弧很容易烧整流电路,我遇到过多次

楼主:
delta: 你好! 变频器经小空开直接到动力箱.没有接触器.

网友A:
我也怀疑你的电网电压有问题

网友B:
维修时台达公司没少收你钱吧!台达变频器配件不卖,让人不解。

楼主:
外修一台930块,现在我自己换.电压高的时候410-420伏. 波形无法测量,无示波仪.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很着急!

网友C:
换东元变频器;维修服务都很好;010-62632247

网友:
有可能是外部电压高造成的,可以外加压敏电阻做保护。另外你的使用环境好吗?按变频器的使用要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