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工控机与商用机

楼主(2005-09-26):
各位大虾,请问一个问题,我们做的系统是中央集控系统。中控室使用一台工控机,通过232与RTU连接,由RTU实现遥测、遥控、遥信功能。因为中控室环境比较条件比较好(不比我们办公室差),所以我想问一下,中控室的工控机可否用商用机代替?比如DELL、惠普、IBM、联想的。如果不能能否发表一点意见?

网友A:
如果环境较好,可以用商用机。不过建议还是选用工控机,能适应稳定的长时间运行。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详细地说明一下在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使用工控机而不是用上用品牌机的原因?

网友B:
用中高端的,CPU硬盘用功耗小的。

网友C:
我更担心的是5年或10年20年以后,设备陆续坏了,老备件没了,原有的技术更新后无人传承,某一个局部的另件损坏,某一个程序的BUG而导至可能不得不更换整个一个庞大的系统;如果这是一个重大工程,例如:核电站,水电站,航天飞机,铁路信号等,将会带来剧大的损失,这也是一种工控运行安全问题. 技术发展很快,人员流动很快,给新旧技术的传承带来困难,我认为,越是搞大系统的越要考虑技术传承问题,使得今后损坏某一个局部都是可修复的,最好用更换替代就可以了. 我希望搞大系统的人考虑一下,每一个局部的损坏是否是可更换的,例如航天飞机研制时,最先进的微型机是intel_386,当今你如何进行软硬件的维护. 有些离题,有感而发,若总版主" 激情如火"也有此感则可另立议题帖子.

网友D:
作为监控主机需要长时间不间断运行,因此普通的商用机不适用,但是可以采用小型服务器。只要现场环境良好,可以替代。——有实际运行经验。

网友E:
不建议使用商用机,毕竟在环境以及电源等方面的状态工控要比商用要好得多!

楼主(2005-11-08):
但是一个中小型公司所用的服务器不也是24小时运行吗?为什么就可以呢?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机器的作用来看,如果说PC只是起到HMI的作用,而且大量的运算和保护系统都不是由该PC承担的话,其实用商用机器也无所谓.如果说PC在控制算法上起了主要作用而且控制上与内部保护分离,那还是用IPC好一些.PS:最后都做冗于否则发生了问题都挺麻烦的.

网友G:
朋友,从长远利益来看,我建议你还是选用工控机,因为要考虑到以后的售后及升级。再就是工控机可以适应长时间的运行。主板上有看门狗,可以解决你无人值守的问题。可以为您整个系统的完全运行提供有力的保障。虽说商用机也可用,但终究不让人放心。有兴趣可以公司的网站上了解一下,上面有更多的专业人士为你解决工作中的疑难。www.evoc.com网站上的工控俱乐部!!!欢迎您的光临!!!

网友H:
其实工控机就是糊弄人的,一般品牌电脑完全胜任

网友I:
商用机的出货量以“千万”为单位,工控机的出货量以“百”为单位。所谓的工控机相对商用机而言,就是小作坊。

楼主:
我也认为如果不是在环境条件要求严格的地方,不是声长过程特别严格的位置,使用商用品牌机代替工控机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就不能使用了,比如轧钢线,粉尘比较大的工业现场。当时在控制室还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网友J:
商用机可用,但性能上不如工控机,另抗干扰差。

网友K:
我想还是以抗干扰的能力方面去考虑.因为现在工作的温度环境都好,可以不考虑.但随着现代工业自动控制的发展,各种电气干扰不断出现,还有许许多多无线电干扰,以至于电网的干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