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Pt100的三线制究竟怎么用啊?

楼主(2005-09-26):
前一段时间在设计Pt100的温度变送器, 没用考虑到传输距离的问题, 所以采用的两线制, 后来要求考虑距离问题, 要改为三线制, Pt100恒压工作时, 两线改三线很容易改, 我想问的是, 恒流工作时, 应该怎么改? 我改了一下, 解释的通, 可是计算的结果不对。 不知道那位能够给点帮助? 多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一般我們是按 0.3度/10m 計算,其實我建議用變送器轉換後再傳送~~~~~~~~

网友C:
如果改为三线没有其他说法了,只是接线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D:
现场再校准一下就行了

网友E:
良好的电路设计现场是不需要校准的,因为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充分的考虑了不同引线电阻大小对PT100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