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S3000中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9-26):
CS3000中用啥功能块控制一个电机啊,信号有备妥,运行,停止,只有当备妥信号上来才能启动电机

网友A:
横河的DCS不是很了解 但我认为电机控制不需要用什么专用的模块 信号有备妥,也是就要进行逻辑运算达到条件后启动按钮才有效对吧。 这样的你完全可以用运算模块,横河可能没有,但是好象有类似C语言的一种逻辑组态方式,

网友B(2005-12-08):
可以用顺控表.

网友C:
备妥信号在电机控制中主要应用于变频电机、带软启动器、称量控制等控制,对于常规电机控制可以不用的。可以选用其它电机控制模块。

网友D:
STL16可以,也可以用SIO-11

网友E:
LC64也可以.

网友E:
如果没有连锁控制的话,只要MC-2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