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急!!求助NT631背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5-09-26):
NT631背灯不能正常工作,开机时能点亮一会儿,过5秒左右就灭啦,不再亮.用背灯检测功能正常. 急急!!QQ:565876214

网友A:
是不是用定时关灯了?

网友B:
背景等到寿命了吧。

网友C(2006-02-06):
NT631背灯不能正常工作,请检查背景灯驱动模块,应该是其中的D1815损坏,或者是温度保护管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