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PC与三菱 A系列 PLC 的通信

楼主(2005-09-26):
我现在有一条线是由两部分组成(9针<=>25针\25针<=>8针圆头),软件是用的GX Developer 8.0的.与A系列的PLC就是连不上,不知那里出了问题.请求帮助,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A系列的没有8针插头,是25针的,直接用25针的就好了,中间不知有没有转换器,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接上试试,注意COM口的选择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