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的维修标准

楼主(2005-09-26):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通常电磁换向阀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必需进行检查清理阀内的杂质,我没有见过国家有这方面的专业标准,关于清洗剂及给阀内密封圈阀杆上的润滑脂到底国家有没有个标准还是各个厂家按自己的标准来做,感觉应该有个具体的来衡量,希望各位专业人员对此或相关的能作一负责任的讨论,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既然没有人懂得我提的问题那么我发一个厂标大家看看来讨论一下。 电磁阀故障处理 1、建议使用单位指派专人负责,使用和维护。 2、每年1-2次的定期检修是电磁阀可靠工作和长寿的最佳方法。电磁阀内部的下列4种情况,是妨碍电磁阀正常工作与缩短寿命的原因。 (1)使用过程中介质发生变化。 (2)接管内生锈 (3)空压机的油氧化,产生碳粒焦油等杂物,混入管道。 (4)管道中有尘粒污垢等杂质。 3、电磁阀安装后或长时间停用后再次投入运行时,须通入介质试动作数次,工作正常后方可正式使用。 4、蒸汽阀长时间停用后再次投入运行时,应排净冷凝水后试动作数次,工作正常后方可投入运行。 5、在检修维护之前,必须切断电源,卸去介质压力。 6、电磁阀线圈组件不宜拆开。 7、拆开电磁阀清洗时,可使用煤油、三氯乙烯等溶液,但应注意橡胶件可能会溶涨,因此要更换橡胶件。 8、拆开清洗时,各零部件要按顺序放好,以便恢复安装。 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 故障 原因分析 处理方法 通电不动作 电源接线接触不良 接好电源线 电源电压变动不在允许范围内 调整电压在正常范围内 线圈短路或烧坏 更换线圈 开阀时流体不能通过 流体压力或工作压差不符合 调整压力或工作压差或更换适合的产品 流体粘度或温度不符合 更换适合的产品 阀芯与动铁芯周围混入杂垢、杂质 对内部进行清洗,阀前必须安装过滤阀 阀前过滤器或导阀孔堵塞 及时清洗过滤器或导阀孔 使用时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到期 改选产品型号或更换新产品 关阀时流体不能切断 流体粘度不符合 更换合适的产品 流体温度不符合 更换合适的产品 弹簧变形或寿命到期 加垫片或更换弹簧 阀座有缺陷或粘附赃物 清洗、研磨或更新 密封垫脱出、缺陷或变形 更新、重新装配 平衡孔或节流孔堵塞 及时清洗 使用时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到期 则改选产品型号或改换新产品 外漏 管道连接处松动 拧紧螺栓或接管螺纹 管道连接外密封件损坏 更换密封件 内泄漏严重 流体温度不符合 调整流体温度或更换 导阀座与主阀座有杂质或缺陷 如有则清洗或研磨修复或更换 导阀与主阀密封垫脱出或变形 更换密封垫 弹簧装配不良、变形或寿命到期 使用时工作频率太高 更换弹簧 改选产品型号或更换新产品 通电时噪音过大 紧固件松动 拧紧 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 调整到正常范围内 流体压力或工作压差不适合 调整压力或工作压差或更换适合的产品 流体粘度不符合 更换合适的产品 衔铁吸合面有杂质 及时清洗

网友A:
电磁阀属于配合精度较高的器件,一般来说无需维修。电磁阀正常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在其规定的工况范围之内,关键就是介质的特性、允许微粒的大小、外界环境温度。至于维修标准,应该是多余的。很多电磁阀故障都由制造和工况原因引起,国产阀制造原因引起的故障占80%以上(不是我迷外)。tout的提议很好,但没有到要出维修标准的地步,关于清洗剂问题我觉得有点显外,阀内的密封件(如果有的话)本身就工作在有油环境,根本不需要另类清洗剂,只要是黏度低且洁净的油质就可。维修后的装配倒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个技巧。以上观点纯属不学,请原谅!

网友B:
电磁阀的介质大多是液压油和气体,一般来说无需维修。需要的就是保洁。维修也就是清洁工作,其属于配合精度较高的器件,用软质的布加液压油清洁即可。维修后的装配问题,应该是经验和技巧了。

网友C(2005-11-10):
我同意傻蛋的觀點

网友D:
太感谢,我想了好久了。

网友E:
对与流体传动系统最关键的是清洁和密封.

网友F:
电磁阀维修只限于国产的阀、而且只是换弹簧和顶杆。没必要定什么标准。工作介质非常重要一定要洁净。

网友G:
电磁阀种类很多,结构也截然不同,比如:液压用的、气动用的、水用的、蒸汽用的、燃气用的......,哪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网友H(2006-06-20):
我曾经用钟表油擦拭电磁阀里面的密封圈,结果导致密封圈发涨,不能使用。看到各位老师的讲解,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