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东东洗电路板

楼主(2005-09-26):
由于维修的需要,通常要对变频器电路板清洗,自己用的是无水酒精洗.但是要留一层雾状痕迹,难看死了......但是也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不知道各位用的是什么???能否给个参考??

网友A:
我用无水酒精洗和电器清洗液

网友B:
无水酒精里面溶点松香。

网友C:
二钾苯!!!!!很多厂家都用!

网友D:
多数都用无水酒精

网友E:
再用牙刷刷刷,会成功吗?

网友F:
不要用酒精。越洗越花。我一般用洗板水。

网友G:
我用过无水酒精,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H:
用酒精不好,洗板水还行,不过太刺激

网友I:
化工商店专门有PCB清洁喷剂及配套绝缘漆

网友J:
电路板维修后,一般用洗板水,在深圳有买,我的电话是:0754-8426953,

网友K:
我用洗衣粉+水没有留痕迹

网友L:
可以用CRC的专用线路板清洗剂,清除污渍后还会在表面形成一层绝缘保护膜。

网友M:
无水酒精可以。

网友N:
用洗板水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O:
我用舒肤佳

网友P:
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网友Q:
用香蕉水很好

网友R:
用点医用酒精,一切搞定啊。

网友S(2005-10-31):
线路板清洗剂

网友T:
醋酸已脂

网友U:
 用无水酒精可以.

网友V:
我在电子厂做过,他们都用洗板水,洗出来的板干净漂亮.

网友W:
四氯化炭也可以

网友X:
求日立J300变频器的主板和驱动板的连接线(扁平电缆)。请电013805926297张。

网友Y:
用无水酒精适用啊

网友Z:
老兄,90%的医用酒精就可以啊,我都这么干啊

网友AA:
还是用二甲本好点,小心中毒啊

网友Z:
春林老大,没有事啊,只要注意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B:
最好的是用无水乙醇加溶点松香

楼主:
    用酒精洗干后会有一层雾状痕迹,难看。。。。洗的是旧板。。。。大家继续顶。。。

网友AC:
刚买来洗板水,试试吧。

网友AD:
用天那水

网友AE(2007-04-12):
洗衣粉好像也蛮好用.

网友AF:
条件没有么用洗洁精就可以了,有条件么,用超声波清洗喽,

网友AG:
  自来水加洗衣粉

网友AH:
我用汽车清洗液洗过的!

网友AI:
自来水加餐洗净,很好用,从来没有处过问题,气味芳香宜人,注意要用电吹风彻底烘干。

网友AJ:
我都用过

网友AK:
用什么东西洗不重要 重要的一定要晒干!不要短路哦!

网友AL:
用无水酒精

网友AM:
我用自来水加洗洁精,然后用空调制热烘1~2小时,效果很好!!!!!!!!!!

网友AN(2008-01-20):
我们再现场都用电子清洗济,很好用啊。就是贵了点。

网友AO:
无水酒精

网友AP:
有工业用的洗板水,模机水.

网友AQ:
专用线路板清洗剂

网友AR:
松香水很好用的!试试看!

网友AS:
无水酒精,洗板水,厉害一点的用用香蕉水很好

网友AT:
刷碗用的洗洁精加水,烘干后效果非常好

网友AU:
用无水乙醇

网友:
用什么洗都可以,但是最后一定记住要快速干燥并且喷涂绝缘漆。

网友AV:
呵呵,看是什么电路板了

网友AW:
to西玛仪表  喷涂的绝缘漆是什么型号的?是烘干的还是自然风干的?大概多长时间才能干?

网友AX:
无水洒精
所谓的香蕉水

网友AY:
刚刚洗了一台ABB是水加餐洗剂后暖气烘干

网友AZ:
直接用天哪水

网友AZ:
如果太脏的话天哪水洗完可以用清水加洗衣粉洗完吹干,但必须保证电路板上不能进水的元件要先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