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05-09-26):
我想用串口通讯模块QJ71C24读一仪表数据,仪表通讯协议 第一位FFH 第二到第七位数据 第八九位为状态 第十位0DH结束 谁弄过这个东东,请指点

网友A:
首先要发送数据读取的请求命令呀,您的仪表的数据请求命令是什么? 您需要使用串口通讯指令来完成。

网友B(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