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FX编程数据线的制作

楼主(2005-09-26):
过三菱的FX-232AW与FX-232AWC使IBM-PC与FX系列及A系列PLC建立通信用以下通信电缆。 三菱的FX用RS-232C电缆型号: F2-232CAB-1(25针---9针) FX-232AWC侧--------PC侧 (2)-------------(2) (3)-------------(3) (6)-------------(4) (7)-------------(5) (20)------------(6) FX(4)---FX(5) PC(7)---PC(8) 三菱的A用RS-232C电缆型号: (25针---9针) FX-232AWC侧--------PC侧 (2)-------------(2) (3)-------------(3) (4)-------------(6) (5)-------------(4) (6)-------------(7) (7)-------------(5) (20)------------(8) 三菱的FX0X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0(8针---25针) PLC侧FX0-----------FX-232AWC侧 PLC(1)-----------FX(15) PLC(2)-----------FX(2)PLC PLC(3)-----------FX(7) PLC(4)-----------FX(16) PLC(5)-----------FX(12)FX(18) PLC(6)-----------FX(20) PLC(7)-----------FX(3) PLC(8)-----------FX(24) FX(5)---FX(8)---FX(21) 三菱的FX2及A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25针---25针) PLC侧FX2及A -----------FX-232AWC侧 (1)--------------(1) (2)--------------(2) (3)--------------(3) (4)--------------(4) (5)--------------(5) (7)--------------(7) (8)--------------(8) (12)-------------(12) (13)-------------(13) (15)-------------(15) (16)-------------(16) (17)-------------(17) (18)-------------(18) PLC(20)--PLC(21);FX(20)--FX(21) (24)-------------(24) (25)-------------(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A:
發錯地方了吧,請版主轉移

楼主:
请问yafeng大哥,我应发在哪个位置?谢谢提醒

网友B(2006-06-01):
能不能讲详细点啊?

网友C:
谢谢!能看明白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一个(RS232C)  9针---8针(RS422)   通讯错误!     不行!能知道什么原因吗?   有图吗?谢谢

楼主:
 三菱的A系列3种通信模块的RS-232C通信电缆连线

A1SJ71UC24-R2,A1SJ71UC24-PRF,A1SCPUC24-R2的连线。RS-232C接口是9针D接口。
(1)检测CD信号的连线方法
这种连线使外部机器可以ON/OFF通信模块的CD信号。在内存10BH处,初值设为检测CD信号。
PLC侧----------------------PC侧
CD(1)<------------------(7)RTS(8)CTS
RD(2)<------------------(3)TXD
SD(3)------------------>(2)RXD
DTR(4)----------------->(6)DR
SG(5)<----------------->(5)SG
DSR(6)<-----------------(4)ER
RS(7)CS(8)----------->(1)CD

(2)不检测CD信号的连线方法
通信模块与外部机器的CD信号(1号针)均不连线。在内存10BH处,初值设为不检测CD信号(写入1)。
例1
PLC侧-------------------------PC侧
RD(2)<-------------------(3)TXD
SD(3)------------------->(2)RXD
DTR(4)------------------>(6)DR
SG(5)<------------------>(5)SG
DSR(6)<------------------(4)ER
PLC侧(7)-->PLC侧(8);PC侧(7)-->PC侧(8)

例2
PLC侧-------------------------PC侧
RD(2)<-------------------(3)TXD
SD(3)------------------->(2)RXD
SG(5)<------------------>(5)SG
PLC侧(4)-->PLC侧(6);PC侧(4)-->PC侧(6)
PLC侧(7)-->PLC侧(8);PC侧(7)-->PC侧(8)

网友D(2006-07-06):
买条不贵,
不做的好
,烧了
PLC就不好

网友E(2007-01-16):
请教大哥!
    我有一块FX Os-14MR-ES的三凌PLC ,编程接口为圆口不知其排列顺序,请赐教,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不会做,请帮助,另外PLC面板上的PROG。E/CPU。E灯在不停地闪,请问为什么?
                 谢谢!!!!

网友F:
其实有RS422模块才可以做FXOS的编程电缆。三菱原装的贵,我自己就生产编程电缆。FX2的也可以生产。不过还要选好芯片。我的可以给三菱FX的编程,也可以给西门子S7-200编程。我的网站:plc.123ye.com。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