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系统配置指南

楼主(2005-09-26):
iFIX 系统配置指南 针对各种项目需求,为了帮助系统工程师和售前服务工程师更好地使用 iFIX 及其组件配置企业级系统,本材料在各个方面给出了详尽的说明和例子,以便项目相关人员使用参考。本材料所涉及的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主题:设备连接、iFIX 功能模块选取及数据库设计、网络设计、企业信息系统和资源调度系统集成及冗余系统设计。 第一章    设备连接 设备连接是一个工厂数据采集系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iFIX 可以提供与世界上各种知名设备的方便连接方式,同时提供通讯程序的开发工具包以使用户能将自行开发的非标设备连接到 iFIX 监控系统。下面分几个方面阐述。 1. 连接设备类型: iFIX 可以连接的设备种类有很多,主要类型有:DCS、PLC、控制器、远程模块、现场总线设备、条码阅读器、智能仪表、称重仪、其它计算机系统或特殊设备。 2. 连接方式: iFIX 和设备的连接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通过串行口连接,通过工业网络连接,通过标准以太网连接,其它方式如:电话拨号,微波设备,无线电传输,专线连接等。 3. 使用的 iFIX 驱动程序: iFIX 驱动程序根据开发工具不同,分为 6.x 版本和7.x版本。 6.x版本的驱动程序使用驱动程序开发包 ITK 开发,可以在 WINDOWS 95/98 和 WINDOWS NT 上运行。6.x版本的驱动程序支持在同一台 PC 机上同时运行 8 个不同的驱动程序连接8 种不同设备。驱动程序内置冗余功能,详见冗余系统描述。   7.x版本的驱动程序使用 ASDK或 OSDK ( OPC Toolkit)开发,只能在 WINDOWS NT平台上运行。7.x版本驱动程序提供 OLE Automation 界面,可以脱离 iFIX 单独运行,并能在 VB程序中引用其属性、方法。 此驱动程序采用 COM/DCOM技术,可以以 C/S结构安装运行。即可以进行网络远程控制,如将 Client 部分安装在 iClient 上,通过网络控制 Server 部分的运行,进行远程驱动程序组态,控制运行及状态诊断。7.x驱动程序支持无限设备连接通道定义, 7.x驱动程序大部分同时也是 OPC Server,可以和标准的 OPC Client 连接。 Intellution IO驱动列表 参见: http://www.intellution.com/products/fixiodrivers/ 4. 使用第三方的驱动程序和 OPC Server Intellution 有大量的自动化合作伙伴(CAP),他们在工程中为 iFIX编写了大量商品化的驱动程序和 OPC Server。详情请参见如下网址查阅所需信息: 第三方 OPC 驱动列表,参见: www.softwaretoolbox.com www.matrikon.com Intellution CAP 驱动程序列表,参见: http://www.caro.net/dsi/     http://www.sarla.com/     http://www.novotek.com/ 还有更多,请联系Intellution 办事处 5. 设备连接方式分类举例: PLC – AB:        iFIX 针对 AB PLC 的驱动程序有多种连接方式,现分别说明如下: ABH:使用串行口连接 AB DH+ 网络,简单易行,但速度受到串口限制,无需其它 AB 软硬件。驱动程序版本为:6.x ABR:现使用较多,可以支持 AB 的 KT, KTC, KTX, KTXD 以及以太网卡与 PLC 通讯,还需要 AB 的 RSLinx 软件支持。此软件可从 AB 购买或从 Intellution 一同订货。注意,不可使用 RSLinx Lite版本,所需的 RSLinx版本是:RSLinx for Windows NT and 95 v2.00.97.30 或以上,OEM 版本也可。 主要支持的 PLC 类型有:PLC-2、PLC-3、PLC-5、PLC-5/250、SLC 5、MicroLogix 1761-L10BWA 和 1761-L20BWA-5A PLCs 等。详情请参见驱动程序手册。需要注意的是 ABR I/O 驱动版本 6.51 以上才支持 MicroLogix PLC。 现场应用:道康宁(Dow Corning)、上海石洞口一厂、上海延安东路隧道ABE:使用较少,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 AB PLC,但需 AB 的 Interchange 软件支持。ABO:第三方 OPC Server,可同 iFIX 的 OPC Client 直接连接。但也需 AB 的 RSLinx 支持。开发方为:Matrikon Systems, Inc。详情可查阅 http://www.matrikon.com PLC – Modicon: MB1:有两个版本,6.x 和 7.x 版,通过串行口连接所有支持 Modbus 串行通讯协议的设备。主要有 Modicon PLC 和其它控制仪表如:Honeywell UDC,UMC,Moore 的控制仪表等。支持 Mobus RTU 和 ASCII 两种通讯协议。当使用其与其它兼容设备通讯时,注意数据类型会与 Modicon 的数据类型有所差别。7.x 版本支持电话拨号连接和无线电连接。 现场应用:温州电厂、扬子石化热电厂 MMP:6.x版本,支持通过 Modbus Plus网络连接Modicon PLC。可支持双 SA85网卡,支持 984 系列和 Quantum 系列 PLC。可支持 WIN95 和 NT,支持的网卡有:SA85、SM85、AT-984、MC-984。 现场应用:香港电力公司、上海吴泾热电厂、嘉兴电厂 MBE:通过标准以太网卡连接 Modicon 以太网通讯模块。 PLC – Siemens: SIE:通过串行口连接 西门子 S5 PLC 的串行通讯模块 CP525。支持 3964R 协议,也可连接其它支持此协议的西门子设备。 S_7:支持三种方式连接西门子 S7系列 PLC,即:Profibus (L2)、工业以太网(H1)、标准以太网(TCPIP)。这三种连接方式分别叙述如下: Profibus:支持 FMS 和 MPI 协议。 所需PC硬件:CP 5412-A2 PC Board for PROFIBUS 所需西门子软件:S7- 5412/Windows NT 版本1.10 或以上 PLC 上的通讯模块:CP-343-5,CP-443-5 EXT 可直接连接在 PLC 的 MPI 通讯口。 工业以太网(H1): 所需PC硬件:CP 1413 PC Board for Ethernet 所需西门子软件:S7-1413/Windows NT 版本 1.10 或以上 标准以太网(TCPIP): 所需PC硬件:3-COM Etherlink III Card – Ethernet 所需西门子软件:SOFTNET S7 for Industrial Ethernet / Windows NT 其它诊断和配置 S7 PLC 的西门子软件: PG/PC Interface Software Configuration Release 4.0.7.4,153 STEP 7 Software version V 3.02 现场应用:联合利华牙膏、宝钢钢管公司 SL4:7.x 驱动程序,从西门子网络第四层 - ISO Transport Layer 以以太网连接西门子S5、S7、TI系列PLC。        S5:支持115U、135U、155U,支持CP143或CP1430通讯模块。        S7:支持300和400系列PLC,但不支持CP443-TCP模块。        TI:支持545、555、560、565系列,支持CP1434TF通讯模块。 支持标准以太网卡:3COM S7 200 PPI:第三方 OPC Server 驱动,供货商 softwaretoolbox,支持S7-212,S7-214,S7-215,S7-216或以上。支持 Single Master MultiDrop RS485方式以及拨号连接。 注:S7 200系列PLC支持自由方式协议通讯,即可在PLC端通过软件编程定义一个通讯程序并使用标准协议,如Modbus,然后再iFIX端使用相应的驱动程序。 PLC – 三菱 Mitsubishi MIT:6.x 版本驱动,使用 Mitsubishi Protocol format one 通过串口连接 A 系列 PLC,支持 CPU 类型 AnA、AnN、AnS、AnU。支持 95/98/NT多种平台,支持的三菱通讯卡类型有:A1SJ71C24、AJ71C24、AJ71UC24。 现场应用:上海三得利啤酒 MIE:6.x 版本驱动,以太网 TCPIP 方式连接 MELSEC – A PLC,支持 MELSEC PLC CPU 类型:AnN/AnS, AnA, AnS, AnU, 使用 MELSEC 网卡 AJ71E71 通讯。支持 WIN95/98/NT 平台。 Mitsubishi FX NET Driver:第三方 OPC Server,供货方 softwaretoolbox,支持所有 FX、FX2C、FX0n 系

网友A(2006-08-28):
确实够详细~

网友B(2010-10-14):
我们公司有两台工控机作为同一套系统的监控机,安装的软件是IFIX4.0  、MBE7.17H驱动、MODBUS通讯方式,在一次突然停电后出现下列故障:两台机子只要有一台先运行,并正常进入监控画面后,另一台进入监控后数据不能上载。请各位高手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