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一个GPRS DTU

楼主(2005-09-26):
最好使用USB接口,使用RS232接口也行; 价格在千元以内; 这个帖发过得,但说的不清晰。 麻烦麻烦大家再看一下 还有,用modem是不是比较麻烦? 我对DTU和MODEN的区别还不是很清楚。 谢谢啦

楼主:
是应用于数据采集设备那里,MODEM连接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我看过文章说,modem不适合用于终端。能不能也推荐几款,不要太贵哦。谢啦

网友A:
如果你是武汉的,可以跟我联系: 13007196390

网友B:
在GPRS/CDMA的工业应用中,两种方式为主:短信和数据透明传输. MODEM主要采用短信和FTP应用比较合适.如果采用MODEM价格不高,但要做透明数据传输需要开发. DTU设备作为透明传输,应用方便.数据透明传输在应用中会涉及很多问题.比如DTU死机,丢包等. 如果应用短信方式建议采购MODEM 如果应用数据透明传输建议采购DTU(不需要在MODEM基础上二次开发)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系,电话:13585021185,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D:
您好,您的条件我可以满足,supernan@163.com 电话82380093-8002颜晓雷 公司网址:www.dslc.com.cn 希望和您能有合作的机会

网友E:
介绍下WH-GPRS300 DTU技术指标: 1、CPU采用ARM嵌入式控制系统 2、GPRS class 10多时隙功能 3、支持GSM900/DCS1800双频 4、GPRS 数据发送中功率为250mA,待机功率小于6mA 5、数据端为标准RS232 DB9接口,波特率可调,默认9600 6、支持TCP,UDP两种传输层协议 7、支持灵活的IP地址和协议及端口配置 8、支持透明传输和简单协议滤波传输可选 9、设计有心跳功能防止网络异常,心跳时间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自由配置 10、终端永远在线,按流量收费,不传输数据不收费 11、基于ARM核嵌入式设计,处理突发性数据传输稳定性极高 12、传输速度最大值:171Kbit/S 13、工作温度:-25℃~ +85℃ 14、相对湿度:95% 15、接收灵敏度:-104dbm 16、发射功率:2w 17、标准电压:+5VDC/1A 18、电压范围:+3.3 ~ +12VDC 19、尺寸:130 X 60X 20mm 20、重量约:450g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el:(010)82110298,86663860

网友F:
MODEM 不含TCP/IP协议 DTU;含TCP/IP协议

网友G:
MODEM需要后台计算机支持 DTU不需要 这是最基本的区别 要想了解详细情况请联系 电话13342999930 MSN benone_56@hotmail.com QQ:28692203

网友H(2005-11-21):
WE-C13D_CDMA DTU是外置式CDMA模块内嵌完整的TCP/UDP协议。工业级应用设计,通讯串口RS232/TTL/485/422任意转换,使用方便。在电力抄表、远程监控、数据传输等领域广泛使用,并且可直接与单片机、PLC、PLD、工控设备以及采集设备等全透明连接,达到CDMA远程数据全透明传输。
特点:
支持多种tcp/ip协议,tcp,udp,dns,ppp,ras等
完全透明传输,可以取代数传电台。
按流量计费
支持基于DNS协议的动态IP解析功能,可接生租用固定IP的费用。
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等灵活的组网方式
支持always online(永远在线)模式,断线重拨和基于ping模式的心跳功能,保持链路畅通。
透明模式下的短连接功能,链路的定时自动释放和自动重连,适合金融系统的无线POS等
不需常连接的应用,节省费用
GSM通道的备份功能,在GPRS/CDMA信号发生干扰时通过RAS通道进行远程参数设定和复位功能。
内部看门狗WATCHDOG,随时监控运行状态,保证产品稳定可靠的运行。
深圳市威尔西科技技术实力强,产品服务好,价格最平.0755-26099551  13352997229李生联系或发邮件cdma0gprs@163.com qq234513565   www.wealth-dtu.com

网友I(2006-04-23):
                                               GPRS MODEM简介

 GPRS 无线Modem是由康美特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致力于工业级无线数传领域的全新产品。基于最新的GPRS数字移动通讯网络,克服了

通讯距离短、性能不稳定的缺点,真正实现无缝覆盖,并且没有距离限制,实现全国漫游。采用的GPRS技术,实现数据分组发送和接

收,用户永远在线且按流量计费,迅速降低了服务成本。
功能及特色:
  点对点、点对多点、对等、实时数据传输GPRS Modem依托相应的软件,可以灵活实现点~点、点~多点、中心~多点的对等数据传

输。
  稳定可靠 采用的是西门子工业级模块—mc35,性能稳定可靠。
  低功耗、低电压 采用专用电源管理芯片,电压:5 V 。
  永远在线、按流量计费  一旦拨号上网,可以一直在线,按照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没有数据流量的传递时,不收

费用。
  高速传输 GPRS网络的传输速度最快将达到160Kbps,速率的高低取决于移动运营商的网络设置,根据中国移动的网络情况,目前可

提供20~40Kbps的稳定数据传输。
  应用灵活、方便   采用标准的RS-232 接口,只要跟用户设备连上,插入SIM卡、接上电源即可上网或传送数据了,大大缩短了用

户开发周期。

应用领域:
  交通监控
  环境监控
  GPS定位系统
  远程无线抄表

  无线POS
  其它远程无线数据采集、传输系统
  技术指标:
  EGSM900/GSM1800双频
  GPRS CLASS 8
  符合GSM标准phase 2/2+
R&TTE GCF approval   输出功率:Class 4(2W)EGSM900
Class 1 (1W) GSM1800   数据,语音,短信,传真
  最大传输速率85.6K bps
  短信息:MO/MT/TEXT/PDU
  SMA天线接口
  音频特性:半速/全速/增强全速
  AT 命令控制
  PPP协议栈
  电压: 5 V
  支持USSD、STK
  外型尺寸:90mm X 45mm X 25mm
  工作温度:-20oC- +55oC
存储温度:-40oC- +80oC   重量:80克

 大量供货,质量三包.全国最低价.

 潘先生:13424166656

 邮箱:kmt998@163.com

网友J(2006-10-15):
我给你提个建议,价格现在比较透明,关键看自己的方按适合需要哪款产品,现在产品比较多,基本功能还可以,其他需要和厂家商议。

网友K:
感觉广告贴了

网友L(2014-06-18):
建议你采用RS232 /485接口,或网口的,稳定性高;

建议你用现成的DTU ,现在成本已经很低了;

GPRS Modem 需要自己做控制拨号,建立数据通讯通道,开发周期长,用带协议的模块开发实现功能很快,但新产品都需要几代的改良;

GPRS DTU 自动拨号,自动建立数据通讯通道,简单易用;

有这方面的应用可以联系我,一起交流  QQ 630667363  18986093949

物联网行业应用QQ群 295555744  (专注无线智能联网设备/行业应用 )

网友M(2015-01-06):
我这边有GPRS的DTU设备,有232和USB接口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8916938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