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计,特斯拉计,磁通计,磁测量,场强计,磁强计,磁测量,测磁计……

楼主(2005-09-27):
HT20便携式高斯计(特斯拉计)   该仪器能方便操作人员准确地测定直流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可以随身携带,用于车间或在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量程范围宽,操作方便,液晶显示清晰。电源为一节9V干电池,连续可使用4小时,同时也可使用9V的直流稳压电源(随机附带)。   应用范围     可对磁材料的表面磁场、空间的直流磁场进行测量,测量用的霍尔传感器可按客户要求选配纵向、横向的传感器。   量程范围0-02.T-2T  精确度%2 供电电源一节9V电池或9V稳压电源 外型尺寸160mm×88mm×36mm 仪器重量 300g 显示方式 3 位半LCD     我公司生产的所有高斯计都与日本强力生产TM501,TM601高斯计测量数值一样。      HT100G数字式高斯计   HT100G数字式特斯拉计是系列产品中的基本型号,具有量程宽、性价比高等特点,可测量到10T的直流磁场,适合磁材生产和应用企业用于在线检测      工作原理     本系列仪器采用了霍尔效应原理制成的传感器,传感器有纵向、轴向,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或另配,电路采用精密恒流源,低漂移的放大器,高稳定度的供电电源,最后由数字电压表显示测量值。      操作步骤     在测量空间磁感应强度时,将霍尔传感器的有效作用点垂直于欲测量的空间位置的磁力线方向。     在测量材料表面磁感应强度时,将霍尔传感器的有效作用点垂直于材料的磁力线方向且紧密接触被测材料表面进行测量,数字显示值即为被测材料表面磁场的大小。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0~0.2T~2T 显示方式 3位半LED、4位半LED   准确度 ±0.1% 外形尺寸 290mm ×250mm×90mm   灵敏度 0.1mT(0.01mT) 仪器重量 1.5kg(包      系列产品介绍   HT100普通型 用于测量直流空间磁场和材料的表面磁场,量程可达到10T。   HT100S 是在普通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分选功能的数字特斯拉计,适合于对磁场强度是否达到要求范围而进行检测,当对仪器设置了所要求磁场强度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后,进行检测时只要被测值在要求范围内则显示绿灯或以蜂鸣声提示,高于上限显示红灯、低于下限显示黄灯。   HT100P 是在普通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峰值保持功能的数字特斯拉计,适用于检测非均匀磁场中磁感应强度最大点,连续测量时将同一极性的数据最大值保持下来,并将此数值保留至操作者按下复零键。      HT100S数字式特斯拉计     HT100S数字式特斯拉计是在具有HT100G的基本量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分选功能,可通过在仪器面板上设置被测磁场的上下限范围,以三色LED来表示,绿色表示合格、黄色表示低于下限、红色表示高于上限。HT100S具有中英文两种面板可供选择。      工作原理     本系列仪器采用了霍尔效应原理制成的传感器,传感器有纵向、轴向,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或另配,电路采用精密恒流源,低漂移的放大器,高稳定度的供电电源,最后由数字电压表显示测量值。      操作步骤     在测量空间磁感应强度时,将霍尔传感器的有效作用点垂直于欲测量的空间位置的磁力线方向。     在测量材料表面磁感应强度时,将霍尔传感器的有效作用点垂直于材料的磁力线方向且紧密接触被测材料表面进行测量,数字显示值即为被测材料表面磁场的大小。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0~0.2T~2T 显示方式 3位半LED、4位半LED   准确度 ±0.1% 外形尺寸 290mm ×250mm×90mm   灵敏度 0.1mT(0.01mT) 仪器重量 1.5kg(包括撑架)      系列产品介绍   HT100普通型 用于测量直流空间磁场和材料的表面磁场,量程可达到10T。   HT100S 是在普通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分选功能的数字特斯拉计,适合于对磁场强度是否达到要求范围而进行检测,当对仪器设置了所要求磁场强度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后,进行检测时只要被测值在要求范围内则显示绿灯或以蜂鸣声提示,高于上限显示红灯、低于下限显示黄灯。   HT100P 是在普通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峰值保持功能的数字特斯拉计,适用于检测非均匀磁场中磁感应强度最大点,连续测量时将同一极性的数据最大值保持下来,并将此数值保留至操作者按下复零键。         HT100P数字式特斯拉计     HT100P数字式特斯拉计是在HT100G的基本量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峰值保持功能,可通过在仪器面板上切换测量(meas)与保持(peak)功能键以实现连续测量和在整个测量过程中将最大值锁定的功能转换      工作原理     本系列仪器采用了霍尔效应原理制成的传感器,传感器有纵向、轴向,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或另配,电路采用精密恒流源,低漂移的放大器,高稳定度的供电电源,最后由数字电压表显示测量值。      操作步骤     在测量空间磁感应强度时,将霍尔传感器的有效作用点垂直于欲测量的空间位置的磁力线方向。     在测量材料表面磁感应强度时,将霍尔传感器的有效作用点垂直于材料的磁力线方向且紧密接触被测材料表面进行测量,数字显示值即为被测材料表面磁场的大小。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0~0.2T~2T 显示方式 3位半LED、4位半LED   准确度 ±0.1% 外形尺寸 290mm ×250mm×90mm   灵敏度 0.1mT(0.01mT) 仪器重量 1.5kg(包括撑架)         HT701数字磁通计     HT701数字磁通计是在HT700G的基础上扩大了量程范围,量程之间采用2倍的关系,避免了以往的10倍关系时某些临界点数据要么太大过载要么太小影响测量精度,方便了使用者绕制线圈以测量不同性能和尺寸的磁性材料      技术指标如下    量程 0.2、0.5、1、2、4、8×10mwb    适用范围 0-3.998-9.995-19.99-39.98-79.96-159.92mwb    测量精度 2μwb、5μwb、10μwb、20μwb、20μwb、40μwb、80μwb、    显示方式 3 位LED,正负极性自动显示    仪器尺寸 210mm×230mm×92mm    稳定度 ±1字/10s    输入阻抗 5kΩ、10kΩ、20kΩ、40kΩ、80kΩ、160kΩ    温度范围 5℃~40℃    湿度范围 20%~80%    供电电源 220VAC,50HZ      系列产品介绍    HT700普通型 用于测量磁性材料磁通量代表其整体性能    HT701型是在普通型的基础上扩大了量程范围    HT700SP是功能最全的磁通量检测仪器。除了有多量程和分选功能 之外,可以将脉冲1ms以上的脉冲磁场数值保持下来,可用于检测 充磁电源的空心线圈的峰值脉冲磁场。            HT700G数字磁通计                HT700G数字磁通计是系列产品中的基本型号,具有稳定性好,抗干扰性强的特点,在电源稳定性差的地方均能良好工作,没有信号输入时的零点飘移达到1个字/分钟。该机的分选功能可通过在仪器面可板上设置被测磁场的上下范围,以三色LED来表示、绿色表示合格、黄色表示低于下限、红色表示高于上限。      技术指标如下:    量程 10mwb    适用范围 0—19.99mwb    测量精度 10μwb    显示方式 3 位LED,正负极性自动显示    仪器尺寸 210mm×230mm×92mm    稳定度 ±1字/10s    输入阻抗 20kΩ    附加功能 分选功能    温度范围    湿度范围 20%~80%    供电电源 220VAC,50HZ      系列产品介绍     HT700普通型 用于测量磁性材料磁通量代表其整体性能     HT701型是在普通型的基础上扩大了量程范围     HT700SP是功能最全的磁通量检测仪器。除了有多量程和分选功      能之外,可以将脉冲1ms以上的脉冲磁场数值保持下       来,可用于检测充磁电源的空心线圈的峰值脉冲磁场。                  HT700SP数字磁通计   HT700SP数字磁通计是功能最全的磁通量检测仪器。除了有多量程和分选功能之外,可以将脉冲1ms以上的脉冲磁场数值保持下来,可用于检测充磁电源的空心线圈的峰值脉冲磁场。      技术指标如下:   量程 1、10、100、1000mwb   适用范围 0- 1mwb-10mwb-100mwb-1000mwb   测量精度 1μwb、10μwb、100μwb、1mwb   显示方式 3 位LED,正负极性自动显示   仪器尺寸 240mm×280mm×95mm   稳定度 ±5字/10s   输入阻抗 10kΩ、100kΩ、1MΩ、10MΩ   附加功能 分选功能、峰值保持   湿度范围 20%~80%   供电电源 220VAC,50HZ      系列产品介绍   HT700普通型 用于测量磁性材料磁通量代表其整体性能   HT701型是在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