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表一个月8000度对吗

楼主(2005-09-27):
我厂因停机这个月用一台500KVA的变压器供照明用电有功表是1800度一个月。无功表是8000多度一个月,为什么无功表跑了那么多。是表不准还是就这样。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按照常规来说,光照明有功消耗1800度,无功是不会达到8000度的。可以校准一下。

网友B:
他的是高压计量,无功是变压器消耗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你应该查一下无功补偿电容的问题

网友D:
有功功率加无功功率等于视在功率,你的照明负载功率因数不会低于0.5吧(感性负载),我看你的计量表有问题!

网友E:
同意,这个数据实际因该是变压器的无功损耗,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成立.

网友F:
应该是电容投入太多,造成功率因数超前,在这样少的负载情况下最好将补偿器切断

网友G:
同意 我行 的意见,因为工厂停产,投的电容太多了,把电容停掉,过补偿了。

网友H:
投的电容太多了!

网友I(2006-02-11):
我门搭别厂电,误装了无功表,结果一个月6000多度,装了有功表,才1000多度

网友J:
楼主,是不是电容投上多了?

网友J:
或是完全没投入电容?

网友I:
有这个怀疑,现在叫他们改装补偿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