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雙PLC運用

楼主(2005-09-27):
請問用FX2N系列兩塊基本單元如何用,是不是可以像擴展一個單元一樣用。如我用兩塊FX2N-128M是不是直接連着用就可以了,就好像擴展了128點。

网友A:
他们是独立的plc站,当然您可以通过通讯指令来达到两个plc之间的数据传送。

网友B:
好象2个PLC都要装个485BD通讯模块吧。

网友C:
直接用小日本的CCLINK不就搞定了?当然还需要数据交换

网友D:
双机并联要用到485通讯,你的点数如果不超过256点,而且相对比较集中的话可以用扩展模块。

楼主:
keyi科一: 那就是説如果用雙CPU的話,點數就可以超過256點了。

网友E:
用CCLINK的话,就是用输入/输出模块+主基板了。

网友D:
用双FX2N的PLC并联运行最多可以512点

网友E:
直接并联运行就好了

网友F:
双机并联用485通讯2个PLC都要装个485BD通讯模块

网友E:
一个485ADP或者两个485-BD或者什么都不用,都可以吧 看具体使用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