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菜鸟求助:液位转化为模拟量

楼主(2005-09-27):
我用CCD采集的水位高度值(范围在0—300mm),想把它转化为标准的模拟信号去控制流量可调阀的开度,应该怎么做?是不是中间加一块DA卡就可以了,因为没有接触过DA卡,也不知道DA卡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求助高手。

网友A:
可以用液位变送器来实现液位的转换,然后可以通过一块PID控制仪表或者就是您说的AD卡,转换位数字量送给计算机,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然后再通过DA卡去控制调节阀。 也可以用PLC来实现,可以有多种方式。

楼主:
我这里用的不是液位变送器,而是CCD。我是一台专门用于图象处理的计算机,将CCD采集的水位图象信号进行处理后得到的实际水位高度值送到工控机。

网友B:
是那样的。D/A卡是将计算机的数据转换成模拟信号如电压,你可以通过软件完成。

网友C(2006-08-07):
那就D/A卡就可以了,不复杂的。

网友D:
用ISA/PCI总线D/A卡;或者D/A模块。后者是串口通讯。
如需要请联系我。
马超
machao9922@126.com

网友E(2006-10-11):
貌似你要先把CCD信号用一块采集卡或者采集模块(A/D)采集到电脑里,再用一块输出卡或者输出模块(D/A)将控制的电流/电压信号发送给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