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27):
我现在做个项目,电机的转速是靠接近开关检测高速旋转的节拍盘获得的脉冲记数得到的, 频率有250HZ,是否一定要用高速记数器才能检测到?高速计数器可以接接近开关吗?请问我用S7-300系列的那一种PLC可以检测到呢?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很急,谢谢!

网友A:
这么高频的脉冲接近开关能反应过来吗? 你可以直接用S7-313C。

楼主:
我原本是想用S7-313C-2DP的,但是我发现它上面的记数通道是接DC24V增量编码器的.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使用高速计数通道,可以使用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