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电公司最新仪表---FP23,SR23简介

楼主(2005-09-27):
1. 产品型号:FP23 特点: 高精度0.1级PID 20条曲线400段可编程 最新的USB红外通讯 FP21型仪表的换代产品 可加入多种选件功能 双排大LDE五位显示 双回路自由量程输入 日本岛电FP23仪表简介: - Fp23调节器是日本岛电以全新技术替代FP21的换代产品。20组曲线400段的编程曲线,双排大LED五位显示,0.1 (千度以上也带小数点)。超大LCD显示屏,显示四排数据。作为高精度仪表,可广泛用于半导体制造,仪表计量, 传感器标定,环境试验设备,石油化工,冶金等自控领域。 - FP23为了方便用户设定仪表参数,恢复参数,以及查看参数,运用了红外线通讯技术,可通过计算机的USB 口与仪表直接通讯。 - 继续延用岛电专利的无超调专家PID算法,提高了仪表抗超调欠调,抑制扰动能力;PID参数可自动跟随设定区的区 域PID算法,使PID参数可自动跟随低温区-中温区-高温区三个区域变化而自动地转换;带有防止加工材料超温的自整 定点限制. - FP23(包括两通道输入时共同)具有20组曲线,每组20段,亦可一组最大400段曲线,每段最长时间99分59秒或99小时59分 ,程序可9999次的大循环(在任一组曲线中的几段或任几组曲线的灵活链接,反复循环)。 - 掉电保护功能:程序能从断点继续运行,运行中的参数也可修改。 - 确保平台功能:在高品质的热处理工艺中,需要确保进入保温区(平台)精密的加工时间。可设温度到达平台时的允 许偏差,程序将被自动延时,一直到因系统滞后或超调的偏差被克服,温度到达平台后,保温区的程序才开始记时。 - PV值的伺服起动功能:第一段程序跳到实际炉温点开始执行,而不是等待程序起始的设定值,有效地节约了能源和时间。 - 20组岛电专利的无超调专家PID算法,还包括多组独立的输出限幅参数,多组独立的抗超调抑制系数,以对号入座的方 式设置到曲线的每段上,温区的调节参数、输出功率以及抗超调、欠调等得到最佳的匹配。对于系统设计功率过大,可 采用输出限幅可限定阀门最大/最小的开度,减小上电时的浪涌冲击电流,匹配如硅碳棒,硅钼棒,白金加热器特殊负 载的温度/电阻特性,解决了诸如真空炉真空度与加热功率匹配矛盾。 - 三组独立的报警继电器可设:上、下限绝对值,上、下限偏差值,偏差值内/ 外报警方式,并能进一步设定报警的回 差以及脱机等处理对策。 - 双输入、双调节输出功能(选件)1.可作为两台独立的调节器;2.一路输入 ,两路调节输出;3.两路输入,单路或两路输 出.两路输入时还可进行数学演算,求偏差,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直流输入的平均值运算和线性化处理。 - 单相加热器断线和加热回路报警(选件):电流监测范围:0.0~55.0A,随表附1支电流互感器。 - 10组外部DI输入,可执行程序的运行、跳步、保持等,复杂的键操作被简化了。 - 13组DO输出DO输出可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 - 时标输出,可随曲线编程,相当时间顺序控制器,完成诸如开关炉门等的辅助控制。 - 隔离(和非隔离)数字通讯接口(选件),RS232C或RS485(包括非隔离RS485,口地址1~255),多种通讯协议。 配 Ximaden-e中文视窗组态软件组成中小型集散系统。 - 模拟变送输出(选件):可选测量值设定值、偏差值和调节输出变送,用于现场记录数据。还可配合一台与其同步上市 的SR23新型调节器组成经典的三温区回路;或配合MR13或其它调节器,组成多温区可编程控温。 2. 产品型号:FP23 特点: 高精度0.1级PID 多功能斜率控制 最新的USB红外通讯 SR25型仪表的换代产品 可加入多种选件功能 双排大LDE五位显示 双回路自由量程输入 SR23仪表简介:   - SR23是日本岛电公司新一代的高精度PID调节器。它综合了SR25和SR253的诸多优点设计而成。具有五位显示,0.1 (千度 以上也带小数点)。带有大LCD显示屏,同时显示四排数据。新功能包括:单输入或双输入,伺服控制;上 位机的红外USB编程接口;外给定量参于调节输出负载的反馈运算(恒压,恒流);双输出用于室温调节特殊的算法等。 作为高精度仪表,可广泛用于半导体制造,仪表计量,传感器标定,环境试验设备,石油化工,冶金等自控领域。 - 十组可预置设定值。双输出对应的二十组独立的PID参数,以及二十组调节输出限幅。 - 外部模拟遥控设定功能可用于FP23和多台SR23组成的多区可编程精确控温系统。 - 数字通讯接口(选件),可配置RS232C,RS485接口,通讯口地址范围1~98。(配希曼顿专用通讯接口) (配合 软件Ximaden-e) - 第二输出功能(选件),两组输出极性相反或相同,用于加热/制冷调节,或同极性的主辅控制。具有独立的PID参数及 输出 限幅,主要用于宽温度范围的环境试验设备。 - 三组独立事件继电器(选件),可设20种事件,包括:上下限偏差值,偏差值外/内,上下限绝对值,设定值上下限报警 ,自整定,手动调节,外部遥控,斜率运行,脱机,测量值,外部遥控超量程,输出极性转变等。 - 外部数字量输入/输出(选件):可多达10个DI输入,13个DO输出。 - 0~10mV,0~10V,4~20mA隔离模拟变送输出(选件)。类型:测量值,设定值,偏差值,调节输出变送。 - 单相加热器断线和加热回路报警(选件):电流监测范围:0.0~30.0A,0.0~50.0A - 零点捕捉(Low Cut):仅当平方根开方功能开启时使用。可预设零点的门限电压,消除输入值的零点噪声。

网友A(2006-02-27):
岛电表有否不带PID只需和上下限报警输出的类型?

网友B:
楼上的兄台应该要的是显示仪表吧?现在还有一款SD15,只有显示,没有P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