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普通電機能提速嗎

楼主(2005-09-27):
電機的功率7.5KW,額定轉速2880轉每分,額定電流15.4A,頻率50hz,能做提速處理嗎? 所配台達變頻器的變頻范圍0--400HZ,功率7.5KW.若變頻器提速變頻400hz地話,電機的頻率估計也至少300HZ以上,電機能受的了嗎?若受不了,請問像普通超過工頻50HZ以上多少是極限,對電機的影象有多大。若是這樣的話,變頻器變頻400HZ這么大,而實際應用確很小50HZ,那變頻器的頻率設計那么大有何意義。 問題簡單,請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A:
一般国产普通电机升频使用不能超过20%,既60HZ,否电机的强度等一系列性能会遭到破坏,进口普通电机(非国产合资)可以达到100HZ使用; 变频器输出400HZ,可以拖动高速电机,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只是一个应用而已,要看电机名牌上的频率区间,取中间值就可以了, 高频变频器可以输出5000HZ以上,主要是小功率拖动磨床主轴等设备,转速可以达到20万转以上!学无止境!!!仅供参考!!!

网友B:
呵呵,想烧电机吗?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运行频率超过50HZ是很危险的,一般是不会超过额定频率运行的.變頻器變頻400HZ,是用于变频电机的.你说有没有意义?

楼主:
謝謝!樓上大哥的分析 變頻電機和普通電機的區別在那,聽人說變頻電機比普通電機最大的差別是里面有個排熱風扇,但好像普通電機也有風扇。請用過的各位高手。說說它門的主要區別

网友A:
普通电机的散热风扇是与电机同轴的,转速与电机一样;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外背的与电机转速无关,这只是其中一个区别,其实电机的性能、刚度、强度、轴承完全不一样,前面好象有详细解答!有时间您翻翻!仅供参考!!!

楼主:
聽說變頻電機技朮好象還不成熟,目前國內的普通電機在提速時與國外電機性能差別有多大啊,電機與變頻電機性能國內外那家的好啊

网友C:
变频器设计到2000HZ是最基本的。不能说用不到就没有意义。如中频电机、轴承加工都会用到大于50Hz以上的。普通电机一般可以超频15%来用,影响不大。50Hz以上,电机处于恒功率特性,会导致电流变大,时间长会对电机有影响。同时,高速也会对平衡、轴承、机械等影响很大。变频电机一般是考虑低速运行时而设计的。知道,普通电机的轴流风机和电机是同轴的,速度低,风量小,电机会发热。正规的变频电机,一是强迫风冷、一是绝缘等级高(F级)。通常情况下,调速范围在15HZ以上时,用普通电机也可以。变频电机有一个参数叫调速比,1:10。就是说,从5HZ--50HZ,电机都可以保持恒转矩。

网友(2007-07-12):
超过50HZ,建议用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