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05-09-27):
请教,我的电机在闭环低速时嗡嗡响,开环就没问题.经试验在手接触编码器时电机就不响了.得出结论为编码器干扰.但该怎么解决啊?把编码器的地线和电机的地线都接和拆过都不起作用.请教有没有碰见过类似问题的?怎么解决?

网友A:
进行浮地处理或者进行良好的接地处理。

楼主:
浮地处理试过了,没有改善.良好的接地也不行,一会我在换编码器试试.

网友B:
解决了吗?电机的接地是否好最好检查一下,如果电机接地不好编码器接地后可能会变得更厉害了。如果是套轴旋编屏蔽层就不用接地了

网友A:
估计您所做的浮地处理没有真正的浮地,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是否还是接在一起呢!笔者曾经用过浮地处理的编码器应用,效果还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换了个编码器就好了.可能是第一个编码器抗干扰处理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