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报警

楼主(2005-09-27):
请教英威腾变频器都在什么情况下出现EF报警.

网友A:
EF故障是变频器的外部设备出现故障需要急停变频器,由外部传入的一个开关量信号.

楼主: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多次出现过刚上电显示EF报警.请教都能为什么原因?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变频器和强电开关或接触器距离太近,以至每次上电时有脉冲信号干扰,导致误动作. 线路布置不当,控制线和动力线并行没有隔开且信号屛蔽的不好,在有强电脉冲干扰时,使变频器误动作. 请针对性采取措施防止干扰.

楼主:
EF故障可不可以自复位.另外在其它用户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的设备卖到国外了,如果有问题就复杂了.

网友A:
这种故障不能被自复位,要解决这种问题还是只能做好防干扰的处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