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双汽缸汽缸控制

楼主(2005-09-27):
双汽缸汽缸控制 1:X1,X2有捡知,起动按扭X3有信号一号汽缸向前 2:一号汽缸向前3秒后二号汽缸向下当碰到前限X4时一号汽缸停止3秒后二号汽缸停止

网友A:
对气缸动作的控制,常可遇到。

网友B:
你的系统,X1,X2是磁性开关就行!

网友A:
用EasyPRO1 SPLC作程序试验: X1、X2接通的情况下,接通一下X3,则Y16接通; Y16接通3秒后,Y15接通,此时接通X4,则Y16断开,再3秒后Y15断开。 第4行左起第2列,常闭点是DLO1,它是定时器DLT1的接点。DLT1线圈(3行8列)的触发条件接通后,则它的常闭点DLO1就断开,直到延时时间到,才复位。

网友A:
请问wwm1969:所说“磁性开关”是指哪种开关,谢谢。

网友C:
磁性开关就是安装在汽缸表面,用来检测汽缸内活塞的位置的开关,其实其内部就是簧片,要求汽缸内的活塞是磁性的,这样当活塞移动到开关位置时,能通过吸引力将开关的簧片吸合在一起,这样就导通了,通常是单纯的二线制,该开关要求汽缸的活塞有磁性,否则就不能用.

楼主:
如上图所示, SPLC 对直流24V气动电磁阀控制可以直接控制, 外部也无须加任何保护电路; 因为SPLC内部已经处理了. 对于汽缸地址回受则如图中采用磁黄感应既可,因此一个小型气动控制的成本将大大降低.
磁性开关如上图标方形带灯的, 市价从 20 – 150 都有. 汽缸购买必须注意要有加装 “磁性簧” 的, 这样才能匹配使用.

网友A:
谢谢 wwm1969、njm、 IREX。仍悄悄地问,缸体与一般的有什么不同吗,磁? 很初级的问题,有点不好意思喔。 hd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