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怎样一种控制啊

楼主(2005-09-27):
我的设备上有个电机,品牌及线路看不到。当机械向一个方向移动碰到了限位开关,电机就不能继续朝这个方向移动了,但可以反方向移动,且编码器的计数都没丢。一般正常的话,必须上电初始化才能继续动作。我不知道这电机这个限位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是否用的是绝对式的编码器。

楼主:
是增量编码器,HEDS55XX

网友B:
这才是正常的限位控制方式啊

楼主:
我以前没接触过,能否简单讲一下是具体的控制流程吗。用的是直流马达,除了软件上控制,不用软件直接能做到吗?

网友C:
什么设备.一般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