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基板金型断路修补设备或工艺方法

楼主(2005-09-27):
哪位大侠知道陶瓷基板上金型断路修补的设备或工艺方法?如知道请和本人联系。   TEL:0631-5698020 宋

网友A(2009-08-13):
高精度平面研磨抛光机联系电话:0755-27823951我厂生产的万能高速、高精度单、双平面研磨机系列,广泛用于石英晶体片、硅、锗 片、LCD光学镜片、LED蓝宝石衬底、石英基板、投影仪玻璃平台、印刷电路曝光玻璃板、陶瓷片、功能陶瓷基板、陶瓷推剪刀片、钟表玻璃 、贝壳表面、手机玻璃、背光源导光板、后视镜、电磁炉微晶玻璃面板、ITO导电玻璃、太阳能电池硅片、大理石平台、活塞环、移印钢板、阀片、硬质合金密封环及各种泵用机械密封件(碳化硅、碳化钨、石墨)、铜、铝片(CPU散热器)、钼片靶材、不锈钢片、塑胶模具钢(S136)镜面抛光、五金饰牌、铁氧体磁蕊、铌酸锂、砷化镓晶体、塑料树酯产品(IC表面、PPS涡轮片)、压克力、PTC、PVC等各种片状金属、非金属材料的平面研磨及抛光,且加工精度高,生产效率高,操作简单方便。我处还可以对以上产品进行来料加工服务及工艺技术指导,并有研磨粉、抛光粉、抛光皮及相关零配件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