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24V -24V ?

楼主(2005-09-27):
24V稳压电源的输出为什么有+24V、-24V,这里的-24V是不是就是0V;用的接触器都是直流24V的,为什么也行?

网友A:
+24V、-24V为双电源,应用在需要双电源的场合。如果用接触器+24V--0V和-24V--0V都可以。

网友B:
楼上言之有理!

楼主:
只有两个输出端+24V -24V!

网友C:
他需要输出DC 48V的电源,但重要的是输入为DC?

网友D:
直接可以用+24V、-24V

楼主:
TO 刁刁:接触器线圈为DC24V

网友E:
对+24V、-24V而言,0V是是他们的共地端,就直流24V接触器来说,使用哪一个电源都是一样的都是的

网友F:
请分清电位差跟电压,

网友G:
你的不是双电源,+24V是24V正端;-24V是24V负端。

网友H:
我楼上的兄台说得有理!

网友I:
如果是双电源,那么还应该有个0V或COM的接线端子,用表测量一下,如果+24V和-24V之间是24V,那么就是标示不规范,开关电源有这样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