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请问单片机输出的电压/电流

楼主(2005-09-27):
我想问一下,单片机例如8051正常输出(不对其进行任何修改)的电流和电压值是多少啊??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单片机例如 8051 I/O 端口的输出电压通常为 CMOS 电平兼容; COMS电平(L电平:小于等于0.3Vcc ;H电平:大于等于0.7Vcc) TTL电平(L电平:小于等于0.8V ;H电平:大于等于2V) 不同厂家的芯片或同一芯片的不同 I/O 端口,其最大输出电流并不相同,一般只能保证驱动一个标准的TTL负载; 实际情况可能有出入,请以厂家技术资料中的数据为准。

网友B:
单片机例如 8051 I/O 端口的输出电流(指灌电流): P0 : -3.2mA ;P1、P2、P3 :-1.6 mA 。 高电平输出拉电流:约 0.2 mA 。

楼主:
什么感谢人云亦云和周公,不是很明白两个名词(灌电流和输出拉电流).为什么是负值的电流,我是刚毕业的,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明白,知识知识停留在学校的课本上~~~ 经常见你们两个为人们解答问题和提出意见,真是热心人啊,有这样的人,论坛才会火起来啊.

网友A:
本人笔名“亦云人云”,请勿讹误。 灌电流:当 8051 I/O 端口为低电平时,电流从外负载流向 8051 I/O 端口,此电流为负值; 拉电流:当 8051 I/O 端口为高电平时,电流从 8051 I/O 端口流向外负载,为正值。

网友B:
刚毕业就忘了?悲哀!这些基础数据要牢记。 请看:1.数字电路,2.器件手册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请海量. 不是忘记,是那时没有讲过这两个名词的概念.

网友C:
本人初入此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