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TCP/IP与UDP

楼主(2005-09-27):
TCP/IP与UDP的区别,它们的特点.

网友A:
tcp/ip是建立在互相之间的连接基础上的通讯,而udp是不需要的,这是最明显的区别 从速度上来说,udp要更快!

网友B:
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面向连接,相应的也带来了速度、性能、可靠性以及实现复杂度上的差异! 我即将也要用到TCP/IP,希望赐教!

网友C:
对于socket编程来说简单说明如下: 首先:TCP是有连接的协议,在数据传送之前必须先建立连接,在数据传送过程会检验数据,而UDP是无连接的协议,不需要建立连接,可以盲发,因此是不可靠的. 最大区别: UDP的Socket编程是不提供监听功能的,也就是说通信双方更为平等,面对的接口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为了用UDP实现C/S结构,在使用UDP时可以使用DatagramSocket.receive()来实现类似于监听的功能。因为receive()是阻塞的函数,当它返回时,缓冲区里已经填满了接受到的一个数据报,并且可以从该数据报得到发送方的各种信息,这一点跟accept()是很相象的,因而可以根据读入的数据报来决定下一步的动作,这就达到了跟网络监听相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