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G7故障显示“CPF04”

楼主(2005-09-27):
现有一台安川G7,故障显示为: CPF04 internal A/D Err 请问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检查一下外部信号的输入是否范围正确,从提示上来看,是AD转换部分的错误。

楼主:
查看手册上的说明是:CPU内部A/D变换器不良,估计控制板废了。

网友B:
AD转换是集成在芯片内,此芯片是安川定制品,只能换控制板.G5,G7的控制板不耐受冲击,这是它致命之处.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 谁有安川G7--7.5K的控制板,多少钱啊?

网友C:
我有,请将操作面板的图片发到我的邮箱去:ynq@jhzdh.com 电话:013380023487/013450214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