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鼠笼电机鼠笼条断如何判别

楼主(2005-09-27):
请教:有哪几种方法可以判定鼠笼电机鼠笼条断.鼠笼电机断鼠笼条在运行时有什么现象?

网友A:
断条可以用专用设备判别。我知道怎么做的。 运行时会出现启动力矩不足,振动,轴承偏磨等故障

楼主:
那电机发热量会不会增加?转速会不会下降?

网友B:
力矩不足,电流跳动

楼主(2008-05-17):
力矩和电流各自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