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直接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5-09-27):
是否可以直接用PC作为上位机?即不需要控制卡连接。 若不行,请详细说明为什么不行,以前看过一些相关帖子, 但都很简单的下结论。我想了解下脉冲增量和模拟增量控制具体内容?

网友A:
通过通讯的方式可以完成控制,比如串口或以太网通讯等

楼主:
有没有具体实例呀,我正在做一个系统, 做压力测试的,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产生 几个压力去压被测传感器,伺服电机用富士 FALDIC-W的,只需要精确产生所需要压力就行 有标准传感器反馈力到pc上,控制系统不知道 如何做了不用控制卡的话。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做起来非常困难 等于是自己做一块运动控制卡了。

网友C:
我这里有一种电机,可直接用串口通讯控制电机运转,可联系于我,023-68699217/academyhome@163.com或告诉我你的邮箱,我给你传资料

楼主:
可我的伺服电机已经买好了的,没办法改了。

网友D:
TO;academyhome 能给我一点"直接用串口通讯控制电机运转的电机"的资料吗? TO;wlgiet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建议用运动控制卡,成本增加不了多少,却省事不少.

网友D:
用运功控制卡还是嫌成本高的话,如果不用生成报表,可以采用相应的单片机,可以省台电脑的钱.不知你的压力传感器是模拟量输出的还是开关量输出的

网友E:
单纯控制一个伺服电机做简单运动目前有很多很便宜(几百元)的运动控制器,可以精确控制电机运动,何必自己去开发,自己开发不是成本吗?

楼主(2005-10-27):
买了个固高的卡,好几千,感觉用到的不多
太亏了

网友F:
深圳市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可以供货,伺服驱动器产品可以通过USB接口与PC直接互联来控制电机。

pxc_wg@163.com

网友G:
用PLC直接驱动饲服.

网友H:
向您这种情况我推荐你用个电动缸就完事了

网友I:
自己家里用肯定没问题,工业用要考虑抗干扰,连续性。

网友J:
如果你能很方便的用PC发出高频脉冲,频率有升降过程,或者能发出快速更新(毫秒级就够了)的模拟量,接收编码器信号,就可以用PC直接控制电机。
至于号称能用串口或USB口直接控制的电机,就个人经验,其价格往往不比一个同档次标准电机加简单控制器便宜(一个串口的三轴控制器不到700块)。当然,个人经验难免狭隘。

网友F:
就一个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当需要控制更多的电机时,就有优势了,此时只要多加几个驱动器,而驱动器的价格是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K:
用PC直接控制电机,符合整个电子领域的软件化趋势,比如软交换、软件无线电。
用PC直接控制电机,其实就是将硬件的运动控制器的功能分布到各个驱动器中,在控制层次上减少了一个层次,接线更加方便,系统更可靠。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驱动器会与电机和二为一,整个控制层次是PC+电机(内含驱动器)。
用PC直接控制电机,更加开放,更有利于二次开发。

网友L:
记得先前有讨论。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K:
    操作系统从DOS到XP均可以。
    PC是开放的,WINDOWS也是兼容的。

网友M:
pc可以通过软件来控制伺服电机,德国亚特竟科的(深圳步进合资生产的).如需要,可联系我.
13053568244@ruyi.com

网友L: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控制过程,DOS 可以,WINDOWS 不可以。注意两者区别:DOS 是单任务、单线程,WINDOWS  是允许多任务、多线程的,任务之间的调配是操作系统自己进行的,因此不能保证某一任务的实时性。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下载大的网页的时候, Media Player 会中断放送的歌曲而使其有短暂停顿。
我们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某单位委托某公司采用工控机通过插卡控制在工艺段转换期间出现停顿,使材料局部过烧,改用我们制作的单片机直接控制成功。工控机只作为参数输入用,二者之间通过串口传递工艺参数。
如果是控制刻字机之类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设备,无所谓了。

网友K:
TO 周公: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控制过程,DOS 可以,WINDOWS 也可以。
   你所举的两个例子可以通过增大BUFFER解决。

网友J: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控制过程,DOS 可以,WINDOWS 也可以。你所举的两个例子可以通过增大BUFFER解决。"
增加 BUFFER 怎么用来解决实时性要求较高的问题?增加 BUFFER 只能解决数据传输中断的问题,对于需要实时采集数据实时运算并输出的情况,增加 BUFFER 也能解决吗?

网友N:
可以用串行口的TXD产生脉冲(发送0X55),改变波特率可以改变频率,配合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功能,可以得到满意的控制速度,利用串行口的DSR、DTR、RTS、CTS、RI、RXD作为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接口,基本上可以实现您所需的功能(可以用两个串行口),同时计算机的并行口也可以作为开关量的输入、输出端口,因而您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只是要求做软件人的水平要高点

网友L:
不知道各位看没有看过 WINDOWS 环境下串口输出是否连续? ‘用串行口的TXD产生脉冲(发送0X55),改变波特率可以改变频率’——每个字节最多发送 5 个脉冲,可以算输出最高频率了。

网友K:
TO刘岩利:
    我认为实时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同的任务是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只能在实时性和方便性中权衡。
    WINDOWS/PC体系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
    WINDOWS/PC体系的不利之处也有。比如周公指出的WINDOWS环境下串口输出不连续,但有很多方法加以解决。我们不能遇到一点小问题就轻易否决WINDOWS/PC体系。
  其实,10MS的滞后算不算实时?100MS的滞后算不算实时?
    我个人的分析是:大部分实时性要求在10MS-100MS内的工控任务,均可以考虑WINDOWS/PC体系。至如10MS内的任务,WINDOWS/PC体系肯定无法胜任,于是有了专用驱动器等前端产品,这也是WINDOWS/PC体系的必要补充,其地位相当于U盘、光驱等专用外设。

网友O:
做压力测试的,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产生
  几个压力去压被测传感器

奥我看来用伺服电机的力矩工作方式就很容易了。

网友J:
"我个人的分析是:大部分实时性要求在10MS-100MS内的工控任务,均可以考虑WINDOWS/PC体系"
个人经验,如果一次响应滞后所带来的风险不大(只是设备停顿一下,没有其它损失和危险),WINDOWS还是可用的,否则,即使是100ms,也不推荐用 WINDOWS 系统。系统零点几秒甚至十几秒没有响应的时候虽然不多,但还是偶尔会有的。由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有能力发现、解决问题的用户也是极少数。
顺便问一下,有多少人用的 PC+WINDOWS 系统从没有出现过死机、蓝屏、程序无响应的情况?上网聊天、打字灌水的时候,重起系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重起PC的几秒钟系统有可能爆炸,……

而且,既然在讨论中是以“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控制过程”为前提的,10ms的响应不算很高。对于运动控制而言,如果提到“实时性要求较高”,毫秒级的响应应该算是常规要求了。

网友P:
不用另外板卡,

用PC机可以直接驱动   伺服电机作位置控制

本人曾利用PC机的并口发送PWM脉冲,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作位置控制。当然也可驱动带位置控制的伺服。

硬件:386烂机
软件:用汇编写基本PWM子程序,用C写控制程序
性能:4轴,无插补。最大输出脉冲频率24kHZ

网友Q:
觉得用电缸是比较好的方案。电气和机构都跟你做好了,简单。
IAI电缸也可以PC通过串口直接控制,不过觉得考虑成本的话根本没这个必要。

网友R:
“不用另外板卡,

用PC机可以直接驱动   伺服电机作位置控制

本人曾利用PC机的并口发送PWM脉冲,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作位置控制。当然也可驱动带位置控制的伺服。”

嘿嘿,我相信你这个东东是会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