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怎样测其耐压

楼主(2005-09-27):
IGBT模块耐压怎样测量

网友A:
这个测试是一个破坏性试验。

网友B:
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卖万用表的商店大多有卖,测量方法看说明书,测IGBT模块要短路G-E端,不然可能会损坏模块。

网友C:
用摇表也可以,测IGBT模块要短路G-E端,不然肯定会损坏模块。

网友D:
补充:IGBT的最主要的参数之一:集—射极最大电压VCES(即栅—射极短路时IGBT所能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测试时,先把模块的G和E用导线可靠地短接,再用能够提供较高直流电压的仪表(如上文所说的)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加压测试,一单元的模块测一次,二单元的(主要是桥臂IGBT模块)要分别测上、下两个单元的耐压。质量好的模块,耐压值应很接近,这种方法,不会损坏模块。其他如测半导体元件(主要由PN结复合构成的元件)也可以用上文的仪表测试。

网友E:
TO:shxwxl 用摇表测?你测什么?摇表是测绝缘电阻的!!!! 假如你用500V(一般量程500M)摇表测耐压600V的模块,那还好说,你用1000V(量程1000M)摇表测,无论你采取什么保护措施,都马上坏掉!!! 用耐压表测量是不会损坏模块的!!! 别误人子弟呀!!!

网友F:
用摇表可以,应在两端接直流表,即可读出读数.

网友G(2009-07-22):
有没有具体的测法呀,还有在什么范围内属于正常呀

网友H:
就是用万用表先飙上,然后不停的加压,加压,加压!直到坏了为止。

网友I:
耐压没什么好测量的吧,主要是工作电流,奸商经常改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