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输入输出信号的介绍

楼主(2005-09-27):
PI输入测量功能: 输入信号为脉冲量,可测量频率和计数开关量输入。 频率测量范围: >10KHz 计数开关量计数范围1~无穷大,计数变化分辩率:0.1ms。 PI输入信号类型: 可为有源直流电压:>12VDC 并 <50VDC 或为无源开关接点(查询电压为24/48VDC) 或 根据用户定做 SOE输入测量功能: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功能, 电平变化分辩率:1ms(实际上可做到0.1ms)判断开关动作的时序,主要用于事故的事后分析。 SOE输入信号类型: 可为有源直流电压:>12VDC 并 <50VDC 或为无源开关接点(查询电压为24/48VDC) 或 根据用户定做 常规DI输入测量功能: 常规输入信号为开关量,可测量被控对象的开关状态,如:电动门的开或关状态反馈。 DI输入信号类型: 可为有源直流电压:>12VDC 并 <50VDC 或为无源开关接点(查询电压为24/48VDC) 或 根据用户定做 DO输出功能: 开关量输出,可控制被控对象的开关/启停,如电动机的启停。 DO输出接点类型: 达林顿晶体管输出 30VDC 0.1A 常开/常闭接点 240VAC/10A,30VDC/10A 或常开开接点 240VAC/5A,30VDC/5A 或 根据用户定做 PWO输出功能: 可调宽度脉冲量输出,控制输出接点开合时间,最小时间为1mS,可用于脉冲信号的产生,如同步调速电机控制,加热炉加热丝的通断控制。 PWO输出接点类型: 达林顿晶体管输出 30VDC 0.1A 常开/常闭接点 240VAC/10A,30VDC/10A 或常开接点 240VAC/5A,30VDC/5A 或 根据用户定做 AO输出功能: 模拟量输出,对外输出电压或毫安电流,如对电动门调门开度的控制。 AO模拟量输出D/A转换分辨率为12位,模拟量输出全悬空隔离,隔离电压达3000V,负载能力为700Ω(隔离驱动电压为15VDC) 或 1KΩ(隔离驱动电压为24VDC) 。 AO模拟量输出信号类型: 1~5V 或 4~20mA AI输入功能: 模拟量输入,信号输入方式: 双极性,A/D转换为16位,抗干扰能力:CMR≥120dB。 AI输入信号分三种: AI_VmA电流/电压、AI_mV小电压(热电偶)、AI_R电阻(热电阻) AI_VmA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电流(±20mA)或电压(±5V),主要用于与市售仪表(如压力表,流量表)标准信号(4~20mA) 的输入,对二线制仪表可对外供电(对外供电电压由用户定,一般为24VDC)。 AI_mV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小电压,常为毫伏电压(热电偶),毫伏电压范围为:–100mV ~+100mV,主要用于热电偶信号的测量。 TCB 铂铑30 铂铑60 0 ~ 14mV 对映 0~1820度 TCE 镍铬-铜镍 -10~77mv 对映 -270~1000度 TCJ 铁-铜镍 -8.1~69.536mv 对映 -210~1200度 TCK 镍铬-镍硅 -6.5~55mv 对映 -270~1372度 TCK 镍铬硅-镍硅 -4.4~48mv 对映 -270~1300度 TCS 铂铑10 -0.3~19mV 对映 -50~1770度 TCT 铜-铜镍 -6.3~21mV 对映 -270~400度 TCR 铂铑13-铂 0~20mV 对映 0~1700度 AI_R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电阻(热电阻)信号,可用于热电阻或应变片电阻信号的测量,测量范围为 1~500Ω,接线方式为三线制接线。 RTDPt10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Pt1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 Cu10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1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50 39~82Ω 对映-50~150度 测量原理为:电桥法。 公式为: Vin=Vref * ( Rt/(Rt + 2K) - JR1/( JR1+ 2K) ) Vin 约等于 Vref * (Rt - JR1)/(JR1 + 2K)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