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EDI系统?

楼主(2005-09-27):
(无正文)

网友A:
EDI系统是水处理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一般的情况下他是处于反渗透和紫外线中间的净化设备。EDI,Electro deionization 电除盐,

网友A:
EDI是利用阴、阳离子膜,采用对称堆放的形式,在阴、阳离子膜中间夹着阴、阳离子树脂,分别在直流电压的作用下,进行阴、阳离子交换。而同时在电压梯度的作用下,水会发生电解产生大量H+和OH-,这些H+和OH-对离子膜中间的阴、阳离子不断地进行了再生。由于EDI不停进行交换——再生,使得纯水度越来越高,所以,轻而易举的产生了高纯度的超纯水

楼主:
谢谢老五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