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电表为什么反转

楼主(2005-09-27):
偶然的机会,用单相电表临时给别人供三相电用(每相一表),负载是电焊机,就是接焊机的两个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为什么?什么原理?请赐教!

网友A:
应该是电压接的方向不同,造成磁场不一样,当然转向就不同了。

网友B:
用三块单相电表经三个电流互感器(或直接接入)测量三相四线制用电量的接线线路图.电工手册上有.你接错了.

楼主:
我的接法是正确的,你们可以试一下,焊机的输入线掉换一下反转的表也跟着掉换.

网友A:
我认为还是您的接法有问题。

网友C:
肯定是你的结法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是三线制的话我认为您在电流互感器的相序与电压上有点问题.

楼主:
我的电源是三相四线制,接的电表没有用电流负感器,你们认为我的接法有问题,那你们说应该怎样接,请赐教!

网友E:
你的接法没有问题,现象也正确.正转减去反转的就是实际的.

楼主:
diangong你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网友B:
正确接法: 三块表1进2出分别接三相进与出.就是三块表的2三相输出.三块表的3连接接零线. 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我不信.

网友F:
应该没有那种情况

网友G:
你用两块表就好了。三块表的电流方向用焊机,一分析就是有一块反转。

网友:
你用两块表接成两相不完全星形试试

网友:
你根本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什么接焊机的两块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三个表,三相线,接起来怎么会有反转的呢,我不明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按大家是朋友的接法.用焊机试一下你们就会相信这种情况.

网友H:
我支持diangong的,你的接法没有问题,现象也正确.正转减去反转的就是实际的。使用两快功率表测量三相功率就是这样的,具体的看看电气测量方面的书吧。

网友D:
如您所说三相四线制,供电为220伏电源按三表法直接接线的话,我认为不会有您所说的现象.除了线路发生故障的情况或者电表内部线圈同名端接错外,那您是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矛盾了

网友B:
问一下 单相电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连接片接好没有? 焊机是两相还是三相?功率是多大? 是交流还是直流? 如果是直流的话.是直流发电机式的还是硅整流的.? 你是怎么调的线.?

网友I:
可能你的焊机内还有别的感性电路.渴望交更多的朋友. 四川阆中市光明玻璃 苟军 电话0817-6631805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要同时满足一下几种条件.才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个人观点 (1)电焊机是:380V两相电焊机或三相直流逆变电焊机缺一相(第三相). (2)第三相没接负载或负载很小. (3)三块表的接线端子 3 连在一起后没有与工作零线想连或工作零线断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说一下.大家相互学习吗.

网友D:
To大家是朋友: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按三表法直接接线的话,除线路发生故障(电表检验合格)话是不存在你所说的(1),(2)两点的.除非用户有窃电行为.现象是两只表转得非常慢转向有时是一正一反.所以我说自己给自己制造矛盾了.

网友J:
功率表负载功率因数低于0.5会出现反转相位问题

网友B:
在接法正确的情况下.只要线路和电源没有出现故障.电表都不会反转.总功为三表之和. 我说的三条.必须同时具备才有可能出现.就是(1)三相不平衡(电流差很大).(2)没有工作零线. 胡新华请说一下当时情况.我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理论上只有这么解释.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D:
to美萍:您说的是功率表指的是单相瓦特表吧。我们现在说的是给用户供电计价的电表单位为kwh.不太可能存在功率因数这个问题。因为计的是有功功率。

楼主:
我不会制造矛盾,是普通的交流电焊机,两相380伏,不要怀疑我线路的问题.是请你们解释这种现象的原理!

网友B:
是普通的交流电焊机.两相380伏.第3相没有负载.如果失去工作零线.在接电焊机的2电表线圈零端会产生对地110V左右电压.与两相也是110V左右.切相序相反.与第3相有330V左右电压.这样两表一正一反.转速一样.第3块表不转.三相电120度角.你可以用向量法计算. 不要说你已经接好零线.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D:
不怀疑您的线路的问题,请问一下,您的N线和负载接在哪个位置呢.在初级电工电气仪表测量中介绍三相四线制供电采用三表法直接接线是测量单相220伏供电系统. 三线制供电系统采用两表法这是可以理解的.楼上已经说过了两表之差是实际的. 照您的接线方式两/三相380伏电源于负载相连这一回路串联两/三只电表.您测的是什么供电系统啊.

网友B: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认为现在看来这不是唯心论. 谢谢胡新华能发现这个情况.失去工作零线对计量的影响.... 希望大家能把想不通的问题拿出来大家讨论.有问题才能提高.我开始也认为是接线错误.(其实也属于接线错误).

网友D:
To大家是朋友: 我一开始就不相信会有这个问题.总怀疑线路发生故障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接线方式......真是一个太低级的失误

楼主:
谢谢你们的意见,我的零线是接好的,当时还有几个电工.但按friendly-yu的说法,好象用三表法是不能向别人供三相电的.这好象书本上没有说过的.大家来讨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吗.

网友B:
你的零线是接好的.但不代表它与系统接好的.你是怎么知道零线是正常的?当时你要是接单相设备或用万用表测一下.是会发现的.电表做为法定的计量器具.正常情况是很可靠的.

网友K:
这个帖子,看了几次,却因我虽在技术岗位,但被闲置了十来年,脑子也有许多年未怎么用了,所以对这个问题,虽有点印象,却说不好,还请鉴谅。 首先说明,楼主的接线应当没有错误,现象也是正常的,计量应当是准确的(器件合格、接线正确时),参看diangong、美萍的说明;或可同时接一块三相四线电能表进行比较。附记,楼主接的负载,似应叫做“单相”交流380V电焊机;至少在以前,仅使用两根相线时是这样称呼的。 假设电源的相序是L1、L2、L3,焊机接在L1、L2上。有功电能表,表盘转速与IUcosφ成正比。如果流过L1、L2的电流分别是I1和I2,则有I2=-I1,所以L1相电能表(表1)的转速与U1I1cosφ1成正比,L2相电能表(表2)的转速与U2I1cosφ2成正比。至于φ1、φ2,我已忘记了相量分析方法、不知怎样分析;但可知,当φ2≥90°时,表2就会反转或停转;因为电焊机空载时的电感很大,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网友B:
怎么还不明白. 有功电表跟功率因数基本无关. 单相电器电流只有一个.虽接在两相上.和接在220/380变压器上一样就一个电流. 电容电感的超前滞后对有功电表的计量影响不大. 电表反转跟什么负载无关. 只有以下解释: 是普通的交流电焊机.两相380伏.第3相没有负载.如果失去工作零线.在接电焊机的2电表线圈零端会产生对地110V左右电压.与两相也是110V左右.切相序相反.与第3相有330V左右电压.这样两表一正一反.转速一样.第3块表不转.三相电120度角.你可以用向量法计算. 问一下胡新华.两块表的转速是不是一样.

网友D:
我个人认为 (1)大家是朋友在电位.向量上是正确的。 (2)hdss说法也基本没有错。 只是在阻抗(特别是功率因数)上似乎概念有些不清.相位角2大于等于90度我看上去不明白。这里只有超前和滞后这个概念。 (3)按照胡新华的接法,是在同一电源(单相380伏)下串联了两只电表的电流线圈。(电压线圈已经接零线了。)有功电流分量Ip1=Ip2.(因为是串联)电流方向L1到负载再到L2。这样在L1上的电表1因电流流向负载.电表1正转。在L2上的电表2的电流是负载流出。电表2反转。 这只是个人观点.没有实验过。希望各位同仁给与指正

网友L:
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和你邻居把两块表接在一起,那岂不是供电局要给你们钱

网友B:
有些话不好多说.但为了大家能明白.还是说一下. 用三块单相电表经三个电流互感器(或直接接入)测量三相四线制用电量.与用一块三相四线电表一样.原理也一样.线圈电压220. 三相三线电表线圈电压380. 任何东西都有他的缺陷.电表的缺陷我不想讨论.说出来也会被删的. 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用一块三相四线电表试一下.方法如下: 在任何两相接电器380.(任何感容阻都行.两个灯泡串连两相接入即可).断开工作零线试一下就知道了.出现什么情况大家应该知道吧.

网友M:
一、用单相电表临时给别人供三相电用(每相一表),负载是电焊机, 就是接焊机的两个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关键是电焊机是用的380V电压,接在两根火线上,而未接零线。 二、假如不接电焊机的话,用一个耐压380V的大点儿的电炉子接到两根火线上,也会出现上述同样现象。 三、其原因,可用UaIacosφaT(A相)与UbIbcosφbT(B相)表示整个用电量,其中Ua=Ub,Ia=Ib,φa与φb总是相差120度,所以 cosφa为正的话,那么cosφb就应为负。 不知原因阐述清楚了没有?

网友D:
Liyinwu 您如果认为您是对的话,那么您还是看看电工原理吧.

网友B:
1 2 正确.

网友N:
接法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接的是电焊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O:
我同意美萍的说法,当负载的功率因数小于0.5 时,电表就会反转。在没有零线的三相三线电路中着很常见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讨论,问题越讨论就会越明白,愿共同进步.

网友O:
胡兄,问你的两个电表是否转的一样快你还没有回答!! 我认为转的应该不一样快

楼主:
好象差不多,我忘了,等我问问当时在场的电工.

楼主:
两个电表转速不一样,正转快一点,反转慢一点.

网友B:
在空载时两个电表转速不一样,正转快一点,反转慢一点.(只接电焊机)

网友O:
即使在有负载时,也是这样滴!

网友B:
是的.但是差的太少了.大家可以试一下.三个单相表或一个三相四线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能讲通的实践不一定通过.但理论讲不通的实践一定通不过.

网友P:
请大家分析一下,电流的流向,单相电度表计量的是相线流向零线。(分析时假设),电焊机的电流是一相流向另一相。故会出现这种现象。(个人观点,不知对否)

网友O:
我不同意楼上的说法!照楼上的说法两个电表就会转的一样快!这是不可能滴!真正驱动电表旋转的是磁场

网友Q:
我个人意见:正转和反转肯定不可能一样,电表和电机的原理差不多,正转和反转需要的功率大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Q:
同样问一个问题:现在各个国家出的电度计量仪(精度非常高的电度表),所测出的电度值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低,但是精度都是非常高,他们设计表的原理是不是不一样啊?有的电度表对电流很灵敏,电流下降了,计量数明显下降,但有的就不明显,特别是三相功率是每相功率相加得到的那种仪表,真是晕倒,还都是国际知名大公司出的:比如美国福禄克公司,日本日置公司等,并且和供电局用的电表完全不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 简单举个例子:一个55KW电机,空载运行,运行一个小时后,用供电局机械表(简称机械表)测的数据为A度,用专业仪表测的数据和它差不多,也是A度左右,但是当我们把一个电容并联载电机旁边之后,在测量一个小时,数据就完全不同,用机械表测的为B度,而用专业仪表测的数据就远小于B度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R:
线接反了,我认为,以前做实验的时候遇到过的,不置可否

网友S(2005-11-02):
大家是朋友:你说的<在任何两相接电器380.(任何感容阻都行.两个灯泡串连两相接入即可).断开工作零线试一下就知道了.出现什么情况大家应该知道吧.>
呵呵~~`现在大多数交流电机,都好像是这种情况吧,为什么一直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网友T:
我们有台机用的是西门子早期的直流驱动器,用三相四线的电度表测量用电情况,也发现当直流电机高速运转后减速时电表也会反转一点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有些话不好多说.可以找一个三相四线有功表(三个单相表不好找).不接零线.三相接两相负载.三次.表零线分别与ABC三相连接.(放心没有危险.也不会烧电表线圈)看电表的转动.比较一下结果.再理论分析.

网友(2005-12-24):
我也有类似经历

网友:
我很想知道怎样才能做到省电

网友U:
我同意美萍的说法,当负载的功率因数小于0.5 时,电表就会反转。

网友V:
一、用单相电表临时给别人供三相电用(每相一表),负载是电焊机, 就是接焊机的两个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关键是电焊机是用的380V电压,接在两根火线上,而未接零线。
二、假如不接电焊机的话,用一个耐压380V的大点儿的电炉子接到两根火线上,也会出现上述同样现象。
三、其原因,可用UaIacosφaT(A相)与UbIbcosφbT(B相)表示整个用电量,其中Ua=Ub,Ia=Ib,φa与φb总是相差120度,所以
cosφa为正的话,那么cosφb就应为负。
不知原因阐述清楚了没有?
Liyinwu的说法非常正确,这个问题无须再争论,如果对以上说法还看不懂的话。那真得好好地看书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认为都是各类感性负载的祸根,造成电表的反转,慢转.感性负载可以改变电角度,不知对不.

网友K:
这问题,前面我试答过一次,现再说点看法。因为我没有做过试验,也没有条件试验,所以只能是猜测了。 上两楼引用的叙述中说,φa与φb总是相差120度,这点似可商榷。因为φa是Ua、Ia的夹角,φb是Ub、Ib之间的夹角,而Ua与Ub相差120度、Ia与Ib相差180度,所以φa与φb似应相差60°。 若这样说得通,则如果是阻性负载,有φa=-30°、φb=30°(取滞后为正),此时电表应当不会反转。不过,这是我的想当然,随时准备接受正确意见。 对相量图分析,我真记不准了,可否请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会反转,有空的话拿两个1000W的灯串起接进去看看

网友W:
上面的大哥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正常现象,因为你接的是电焊机了.

网友X(2006-01-27):
有一相反转世正确的,可以画出3相交流电的波形,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

网友D(2006-02-26):
我很长没有来了,没有想到还在讨论.
重复的问题不在说了.
电表转快转慢这只是计量进制的问题.电表铭牌上有标注的.

网友Y:
用两表法测三相功率,实际功率是两表读数差

网友:
欢迎大家加入电工群18981297

网友Z: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2006-06-04):
我已做实验,HDSS说的是对的:
这个帖子,看了几次,却因我虽在技术岗位,但被闲置了十来年,脑子也有许多年未怎么用了,所以对这个问题,虽有点印象,却说不好,还请鉴谅。
首先说明,楼主的接线应当没有错误,现象也是正常的,计量应当是准确的(器件合格、接线正确时),参看diangong、美萍的说明;或可同时接一块三相四线电能表进行比较。附记,楼主接的负载,似应叫做“单相”交流380V电焊机;至少在以前,仅使用两根相线时是这样称呼的。
假设电源的相序是L1、L2、L3,焊机接在L1、L2上。有功电能表,表盘转速与IUcosφ成正比。如果流过L1、L2的电流分别是I1和I2,则有I2=-I1,所以L1相电能表(表1)的转速与U1I1cosφ1成正比,L2相电能表(表2)的转速与U2I1cosφ2成正比。至于φ1、φ2,我已忘记了相量分析方法、不知怎样分析;但可知,当φ2≥90°时,表2就会反转或停转;因为电焊机空载时的电感很大,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空载时一只正转,一只反转,负载后两只都正转,一只非常快,一只较慢。电量应为两只表叠加。

网友AA:
可能是电线接的方向不同,造成磁场不一样,当然转向就不同了。
把单相电表的4根线中的2根对调电表就会倒转阿!!!!
当然可能和三相电的相序有关系!!!!!1!!!待大家研究哦!!!!

网友AB:
学到东西了

网友AC:
用两个电相电能表接电焊机那电能表的零线怎么接

网友AD:
我顶,说的好。

网友AE:
电流副感器接反了,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AF:
同意hdss的说法

网友(2007-04-30):
我家电表走的好快,为什么就不会反转呢,在不动电表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电表反转呢.或者走慢一点.

网友AG:
你的接法是对的,电焊机的实用电度是正转电表减去反转

网友AH:
   长见识啊!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AI(2007-09-06):
我有个朋友就是用一台电焊机加装很多个大电解电容,容量都在1万微发以上,然后放在一个装满变压器油的桶里(是用来散热的),然后接出了两根线,一插入室内任一插座上,电表就飞速倒转。他就是用那东西去帮别人非法倒表赚钱。我只是去看过他那个发财东西,具体里面怎样接法我也不清楚。请高手解释

网友AJ:
电流的方向不同

网友AK:
电焊机会使三相电表反转这在学校时老师有说过,不过我还没注意到。

网友AL:
这个问题以前我的师兄弟有实践过,我也只是听他说真有那回事

网友AI:
最不能理解的是,它那东东是用在普通家用单相机械表里?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K:
最不能理解的是,它那东东是用在普通家用单相机械表里?还望高手指点   学校老师好象是说电焊机380V接法时会出现电表反转,实践中没注意

网友AM:
这种现象很好解释,因为三相线路中。三相电流的相位差是120度。也就说任意两相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所以电表会反转。

网友AN:
怎么说到后面,接380V焊机都可以使三相四线电表反转了??

网友AO:
不仅接380V焊机可以使三相四线电表反转了,其他只用两相380V的设备也一样的,

网友AP(2008-04-11):
真的奇怪,我今天也遇到了,那用电焊机不是白用了?不简单是白用,简直是比偷电还可怕。假如我用500KW的焊机用一个小时,那电表不要倒转500度,那我不免费用1000度了,哈哈哈哈

网友AQ(2008-06-16):
肯定是你的结法有问题 ///////////////////////

网友AR:
.............................................   要是没一个反转就不对了撒

网友AS:
这种问题还老扯.肯定接的有问题啊.电表除非磁场反了和电表本身做反了 是不会反转的

网友AS:
呵呵 你上一级的表不可能反转啊

网友AT:
。呵呵是 这 一级 啊

网友AU:
引用 网友H:
我支持diangong的,你的接法没有问题,现象也正确.正转减去反转的就是实际的。使用两快功率表测量三相功率就是这样的,具体的看看电气测量方面的书吧。

支持 这种现象电力局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AV: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碧海晴天24 X碧海晴天24
积分:64
帖子:8注册时间:2005-9-11 17:02:00 42楼 回复时间:2005-10-9 8:23:00 我同意美萍的说法,当负载的功率因数小于0.5 时,电表就会反转。在没有零线的三相三线电路中着很常见

我想问一下,楼主说的是用单相表,三相三线怎么接单相表!???

网友AW:
电感原理

网友AX:
进出线反了就反转!!!!!!!!!!!

网友AY:
好象是这个道理

网友AZ:
,问题越讨论就会越明白,愿共同进步.

网友BA:
进线和出线接反了,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B: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说线接反了... 什么话都不用说,搞机械表自己试下吧.  空载时一正转一反转十分正确////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C:
我见过这种问题,好像是电焊机的问题,电焊机内部有个什么东西,连在一块了,分开就好《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见到的是只有一个电表

网友BD:
你把翻转的表反接,因为三线有两近一出

网友BE(2008-08-01):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接的方向不同,造成磁场不一样,当然转向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