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位器行吗?

楼主(2005-09-27):
我想请问大家~~我现在要12的直流电 ``但是我的变压器只变到24所以我想在+24输出的地方串了一个电位器调到12不知可不可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除了买直接变到12的)

网友A:
可以用这种方法,不满您说,笔者也用过这种方法,不过,建议电阻一定要准确。

网友B:
用`7812且不是更简单方便.

网友C:
h-st: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27 16:53:00    用`7812且不是更简单方便. 7812时是什么呀

网友D:
负载变化不大,可以用电位器,7812是稳压块

网友E:
不行.电位器损耗50%的电能.要用多大功率的电位器.负载是不变的吗.

网友F:
串联电位器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不同的负载内阻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做电路更改,若接7812可能可以,但电压差太高,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G:
7818+7812

网友H:
你接个二级管半波整流就可以了,何必那么麻烦.电流大了电位器和7812都会烧掉.二级管便宜耐用.

网友I:
用半波整流方案是合适的.指标肯定比串电位器好.当然如要求直流纹波系数好,必须加电容滤波,再并上7812稳压

网友J:
二极管是怎么实现半波整流的呀

网友K:
二极管怎么整流直流电呢?

网友L:
用317可调(加散热片)绝对没问题.

网友M:
78xx得耐压是30伏电流1安加强冷1.5案,若你的+24伏不是稳压电源,可能不能用。

网友N:
电位器一般只适用于信号的衰减,1ma左右的电流大小,不适合做电源电压的转换;电源电压的转换请用电源电压转换模块.

网友O:
请计算负载电流和电阻实际发热功率! 如果你的运气不好,可能负载无法正常工作(电流不够)、降压电阻(同时也是限流电阻)因为功率不够而烧毁。。。

网友P:
如果使用电位器调到12V后,最好使用一个电压跟随器,提高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Q:
串联电位器肯定不可以 交流24V再整流滤波电压就接近40V了,用7812不太可行且效率低.改用可控硅电路又比较复杂. 仔细看看你的变压器,大多数的变压器次级绕组在外面,可以考虑适当拆除24V次级绕组.

楼主:
TO 倚天电子剑:请问为什么要拆除24V的次级绕组啊?难道拆了能行啊???再说了我也不敢拆!

网友E:
可用大功率三极管.如3DD01

网友R:
可以,不过你所取得的12V电压稳定性不好

网友S:
小功率的话用7812就可以了

网友T:
半波整流后加装7812三端稳压器最好,不过带负载不能太大,20瓦左右吧。

网友Q:
楼主:初级电压和匝数一定,那么次极匝数越少,电压就越低了 我以前就拆过 很爽的

网友U(2006-04-07):
那位需求电位器啊,我这里多的是有碟机、功放、车载等一些电位器 yuqunbin@163.com

网友V:
可以这样用,但要注意功率大小。

网友W:
不好,用7812好点

网友X:
LM317T应用电路一例 用LM317T制作可调稳压电源,常因电位器接触不良使输出电压升高而烧毁负载。如果增加一只三极管(如下图所示),在正常情况下,T1的基极电位为0,T1截止,对电路无影响;而当W1接触不良时,T1的基极电位上升,当升至0.7V时,T1导通,将LM317T的调整端电压降低,输出电压也降低,从而对负载起到保护作用。如去掉三极管、断开W1中心点连线,3.8V小电珠立刻烧毁,测输出电压高达21V。而加有T1时,小电珠亮度减小,此时 LM317T输出电压仅为2V,从而有效的保护了负载。

网友Y:
用电阻,是最简陋的方法!短时间可以,长时间电阻发热严重可能会被烧毁!
还发现你的题目就有问题,你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次级)有没有进行整流,没有整流的话,先进行半波整流,电压会变为0.45×24VDC,整流后几乎不能直接用于直流12V的驱动,因为电压脉动较大,且含有相当一部分交流成分(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最好再加一个稳压,可以参考“今天真好”的意见!
如果你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已经整流了,就像你提到的家一个DC转DC的模块儿多好啊!
为什么有先进的东东不用呢

网友Z:
如果对稳压要求高,建议采用串联稳压电路,它可带较大的负荷。用电位器的话要消耗一部分功率,而且只能供给小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