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分哪些啊???

楼主(2005-09-27):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编码器分那几类~~具体他们有哪些用途!!都用什么场合!!能告诉我吗?? 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A:
编码器: 原理: 光电, 霍尔,磁尺。 记数方式: 增量,绝对(又分单圈,多圈)。 工作方式:旋转,直线。 用途: 测量长度,测量物体位移量,测量物体速度,移动角度。 具体场合:太多了,写不下。

楼主:
谢谢了~~是不是绝对多圈的是最好的啊??它是不是每次断电后用不着在找零位啊???自己能靠光码盘来记录的啊??

网友A:
东西的好坏看应用场合,合适的就是最好的,不过绝对编码器价格倒是最好的啊!呵呵!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有掉电保护,就是你所说的断电后不要再重新找零位,而增量型的没有。

网友C:
楼上几位的看法都较正确,但是我补充几点! 在编码器选型方面不管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值的,要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定!增量型编码器,只有当编码器的轴转动的时候才会输出脉冲信号,处理信号的设备一般有计数器,PLC,现场总线等!绝对值编码器他每个位置都对应了一个编码,所以当掉电之后重新上电编码器会自动找到原来的位置,不用重新去零位。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tianxin8304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