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功率如何区分

楼主(2005-09-27):
贴片电阻的功率如何区分?敬请那位高手指点为谢!!!!!!!!!!

网友A:
各厂家的产品对功率和尺寸之间有大概的范围,不是都相同的。以下提供一些: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mmx0.5mm   0603=1.6mmx0.8mm   0805=2.0mmx1.2mm   1206=3.2mmx1.6mm   1210=3.2mmx2.5mm   1812=4.5mmx3.2mm   2225=5.6mmx6.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