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电机铭牌上的问题

楼主(2005-09-27):
各位大哥你们好! 小第我在电机的铭牌上看到标志:380/220 Y/△,我查了一些资料,资料上说是当交流为380V时采用Y型接法,当三相交流是220V时应采用△接法。我觉得很想不通一般来讲Y型接法主要是用在启动转距较小的场合。而△接法主要用在启动转距较大的场合,本人认为380/220应是表示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不知道我说的是对还是错。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资料上说的是对的.你的理解是错的.

楼主:
大家是朋友你好!谢谢你的提醒。还有一点我是想不通就是当电机在三相交流220V运行时,电机的磁通是恒定的,那当电机电压下降时那必然电机的频率也要跟着下降。 那是不是如果用变频器的话,那电机就要接成三角型?

网友B:
不要自以为事,请按铭牌上,和说明书上写的去做,不会错的。当电机电压下降时那必然电机的频率也要跟着下降,用变频器的话,西门子的电动机本身有它的频率范围20HZ-100HZ。电压范围230V-400V/,400V-690V,在铭牌上都有标明的,接线按铭牌上的。 信息类型 供货信息 产品名称 德国进口西门子电机 详细信息 中航技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公司于1993年11月5日正式成立,现注册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注册资金7000万人民币。 中航技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目前是德国西门子标准传动产品系统集成代理商,专业代理西门子各种电机(1LA5/6/7/8/9,1LG4/6,1MA6/7,1PP5/6/7,1MG6等系列),包括节能通用型电机,铝外客电机,变频电机,防暴电机,刹车电机,排烟电机,船舶专用电机等西门子生产的各种型号电机。利用西门子优质的质量和强大的技术支持作依托,凭借我们的诚信和努力,致力于西门子电机产品的市场推广及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 本公司长期备有大量数量的库存,可以方便的为客户及时供货。 中航技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愿以诚信为本,继续与海内外商界朋友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型号 齐全 数量 大量现货 联系人 吴慧冬 公司 中航技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工控部 电话 021-52895388*127 传真 021-52835389

网友C(2006-07-23):
你是电工吗,那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网友D:
电机只所以有380/220 Y/△,两种接法,一是为了星角启动,另一是考虑380\220电源的两种电压等级,多了一种选择,就是说用380V交流电源也成,用220V交流电源也可以,使用的时候一定根据电源改变接法,单相220V变频器拖动电机时,就需要把电机改为△接.(也有的电机出厂时接法是固定了的,要么是Y接要么是△接,不能改动).见过最多的有12个抽头的NEMA高效电机,可以根据需要有多种接法.

网友E(2009-12-28):
不管采用哪种接法,电机的相电压始终是220V并没有降低,用变频器的话电压会自动跟着频率降低的。

网友F(2010-11-22):
我来晚了,说两句,想接成三角型接法的话,恐怕你得换变压器了,换成相电压127,线电压220V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G(2011-06-07):
请按铭牌上,和说明书上写的去做,不会错的

网友G(2012-02-21):
铭牌就是电机的基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