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NTOUCH中让搅拌器旋转起来?

楼主(2005-09-27):
在INTOUCH里面如何做一个动画,让一个搅拌器的桨叶旋转起来?我指的是水平旋转,很逼真的那种

网友A:
可不可以用两幅图片来交替闪烁 看起来很象啊

网友B(2006-01-22):
用IF写一个脚本! IF tag1 == 0 THEN tag3=0; ENDIF; IF tag1 == 100 THEN tag3=1; ENDIF; IF tag3 == 0 THEN tag1=tag1 + 10; ENDIF; IF tag3 == 1 THEN tag1=tag1 - 10; ENDIF ; //注意tag1,tag2都是内存实型.然后将tag1作为搅拌器的尺寸变化即可,很逼真的!

网友C:
自己做个程序,用隐显,放几个搅拌器,比如说6个,设为a,b,c,d,e,f.设个累加如t=t+1,t=1时a=1,t=2,b=1,t=3,c=1,t=4,d=1,t=5,e=1,t=6,f=1当t>6,t=0基本思路就这样,自己琢磨

网友D(2006-08-05):
这个动画是用什么软件做呢?是不是组态王

网友E(2020-04-01):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个程序,用隐显,放几个搅拌器,比如说6个,设为a...

------------------

累加怎么编写?求教

网友E(2020-08-10):
引用 网友B:
用IF写一个脚本! IF tag1 == 0 THEN tag3=0; ENDIF; IF tag1 == 100 THEN tag3=1; ENDIF; IF tag3 == 0  THEN ...



能写具体点吗? 求教